串口日志写到sd卡上,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2023-11-17):
如题

想用个小模块记录系统处理器的串口输出,最好写到文件系统上

能配置 单个日志文件大小,能循环删除最早的日志避免爆存储 ,

能修复简单的文件系统错误,上下电稳定工作,做好不容易。。。(得用单独电源吧?)

大家怎么操作?  发送到网络么?

有个套路是 树莓派之类的跑个linux,jdk下挂log4j

网友:
之前买过一批华大mcu做的串口tf记录模块,上面说的都有,也有纽扣电池维持时间戳
可惜是离线的,查日志还得拆设备拔卡

同关注有无能联网/wifi的成品,有空自己搞就上f1c跑linux了

网友:
有模块,某宝直接搜

网友:
某宝有,类似串口助手东东,设置通讯参数,连接通讯线。坐等。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
我是用go写的程序在ARM Linux上跑,用的go的日志库,把串口数据存sd nand,戳上tf卡会自动关机拷贝到tf卡里面。。

网友A:
你树莓派要怎么满足这一条“上下电稳定工作”?

网友:
arduino ,现成的

网友:
openlog,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树莓派要怎么满足这一条“上下电稳定工作”?

自备锂电池,串口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