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t80p电烙铁,k头 lqfp封装芯片实际焊接测试

楼主(2023-11-17):
t80p设置为390度,使用pd 100w c2c 供电模式,供电设备为power hub(自带a2c线会激活qc快充20v协议依然能通过实际测试,本次测试c2c 100w模式)

先芯片引脚全部拖满焊锡(绝非倒放)

手机发贴编辑较多图片顺序比较困难,大家随意看看。总的顺序就是先芯片引脚全部上焊锡证明t80p可以轻易拖开焊锡完成焊接。焊接完后没有清洗,后面清洗干净展示焊接细节,(个别引脚pcb焊盘本身以前就坏非本次焊接造成,本次焊接非常轻松顺利)

总结:t80p用k头完成了一次多引脚lqfp封装芯片的实际焊接测试,使用c2c的pd全功率100w模式焊接很容易焊接成功,(a2c qc非100w模式依然焊接轻松)。握持焊接手感一流,升温迅速,大家千万不要以为t80p是花瓶,她真的能挑大梁能输出的能创造价值的好工具,当主力电烙铁轻轻松松。(这里推荐专业维修人士或需要连续焊人士选择t80p同时购买k头。ku头专注精密焊接,只有常见头的一半大小,适合精密焊接或者少量焊接。k头大小就是常见焊台头尺寸,焊接效率更高。t80都是适配精密烙铁头升温迅速,烙铁头细颜值更加出众,适合少量焊接,或者非连续焊接场合。高颜值极速的升温速度拥有亮眼的体验。t80p头部更大储热更多,k头导热更快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t80/t80p不光好看便携,更是能干活的好工具!
t80/t80p不光好看便携,更是能干活的好工具!
t80/t80p不光好看便携,更是能干活的好工具!

上图:

网友A:
就是双11的优惠价格没有了……

网友:
焊接技术也是很棒

网友B:
开个网网刷一下子不更香么。。。

楼主:
关于接地问题:
烙铁头与输入c口铁框是通的,所以想接地需要使用带屏蔽的a2c或者c2c线然后把屏蔽接地就可以了。亲测自带的a2c线有织物外套,不带屏蔽所以很柔软对烙铁操作影响很小。

官方选配烙铁头

官方可选配接口转接与延长板子,可以尝试用这个板子接地

官方c2c 100w线:

官方t80/t80p 专用烙铁支架

t65烙铁支架(比t80专用便宜很多,大概率可以t80用)

t65转接接地板说明

非官方配件:
c2c延长接头,可以在这里屏蔽接地可以不剥开c2c线屏蔽接地,也可以延长电源线使用

关于接地的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常见焊台亲测烙铁头与220v三腿插头的地线是直接接一起的,所以t80p烙铁头与输入c口外壳通的然后通过数据线屏蔽接220v地线也是可以的,不知这种接法对不对。

如果是esd接地可以c口屏蔽通过10兆欧的专用接地线接专用esd地线防止静电打坏电路板。

考虑到t80p是开关电源供电存在y电容泄漏,所以采用烙铁头接220v地线感觉很有必要,但是这么接如果板子本身有静电那就会直接通过烙铁头放电有可能损坏芯片,如果用10兆电阻线接地则esd 防护效果好,但是y电容泄漏接地效果差。欢迎大家讨论那种接地方式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双11的优惠价格没有了……

优惠就是一个配套烙铁头的价格,喜欢就直接下手,等一年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网网刷一下子不更香么。。。

电烙铁焊接lqfp与pfc座子是烙铁的终极必考课程。后面主要是用热风枪,热风筒,bga返修台电烙铁用的少。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阻焊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焊接lqfp与pfc座子是烙铁的终极必考课程。后面主要是用热风枪,热风筒,bga返修台电烙铁用的少。 ...

是啊。所以后面进阶之后烙铁反而不好用了,腿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
T80P的烙铁头,在原子那里找不到马蹄口的,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兼容的马蹄口头?

网友C:
你这用的什么经洗板水了

网友:
lqfp 这个芯片,随便一个烙铁都能焊, 楼主其实测试下这烙铁更换电脑主板的直插电解电容,  这个就真的考验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用的什么经洗板水了

98号汽油,比洗板水溶解能力强太多。室外滴一些板子上面用牙刷刷几下就可以了,用量少,溶解bga焊油油泥非常轻松无残留。98汽油臭味比乙醇汽油少太多很快就消散了,不会闻了恶心。乙醇汽油千万别用太臭了,头晕恶心,久久不消散。使用汽油要在室外,存储使用小心防火

楼主:
t80与t80p对比与测试:
t80p烙铁头比t80的长,所以用k头需要等冷却了再装盖子,亲测会轻微烫到盖子顶部内部边缘塑料。t80可以热的直接盖上去。(以反馈给正点原子)

t80与t80p亲测可以用t65的接口转接板子,通过dc口直接供电。

【两款迷你便携电烙铁有啥区别?该怎么选?来对比一下-哔哩哔哩】 https://b23.tv/ZAS8hqk

【100W的便携电烙铁,2秒化锡回温快,正点原子T80电烙铁开箱-哔哩哔哩】 https://b23.tv/gkyK8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