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逆变,空载电流太大,请教原因

楼主(2023-11-18):
如题做了个三相逆变,空载电流太大了,变压器额定功率6KW,额定输出电压时整机空载输入功率400W,网上说三相变压器空载电流1%--3%额定电流,我的逆变空载时也不知电路部分效率多大,总觉得变压器空载电流肯定超过网上数据了,有明白的指导一下,还有输出波形,有个过冲又下降的波形,这个波形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查那个位置的码表

网友:
是用一个三相E 型变压器还是用三个环形变压器的方案?前者是有可能功耗在300-400瓦的,输出加并3个电容调一下电流相位试试,会有一点点改善,要效果好还是建议改用后者方案,空载功耗可以降低到60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