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盖生锈了打算自己处理,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3-11-18):
有个车友说他的引擎盖生锈了,我看了下结果我的也一样生锈了,而且还是在同一个位置。
如果不处理,我估计会越锈越严重。
目前想到的方法有:
1,先用砂纸打磨去除铁锈,再用补漆笔盖上。
2,用铁锈转化剂盖住铁锈。但是看了某宝,感觉有点不靠谱,是不是真有这么神奇?
机械相关了解甚少,大家多多指点

生锈情况:在引擎盖内侧,打开发动机舱才能看到

网友:
肯定先除锈然后用点油漆给它涂上

网友A:
砂纸不行,除不干净,除锈剂可能是含稀盐酸,用稀盐酸除锈一定要用大量水冲洗,之后烘干,再用非水溶性油漆喷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不行,除不干净,除锈剂可能是含稀盐酸,用稀盐酸除锈一定要用大量水冲洗,之后烘干,再用非水溶性油漆 ...

上午打磨成这样就用漆盖住了,好像不严重,是因为隔音棉摩擦到了。
过段时间再观察一下

网友:
砂纸打磨 然后用白醋。最后清水洗干净。 上漆的时候最好先上金属底漆 再上面漆 底漆粘的更牢, 面漆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