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查看windows开机时各项的启动时间,分析启动慢原因。

楼主(2023-11-19):
以前win11就10来秒左右,一直在休眠,好久没关机了,今天关机后发现启动时间变化了,莫名其妙变成120多秒。
想找个软件分析一下,到底时间在哪一步占用了。

网友:
Win11自带的不就有吗

楼主:
事件管理器能查到 总的启动时间,没法得知具体哪个东东占用了时间多少

网友:
加内存,换固态。。

楼主:
锐龙笔记本,当然是固态。就是win11总是自动更新,就突然变成这蜗牛开机速度了。

网友:
笔记本电脑过段时间变慢很多时候是出现在拥挤的硬件散热不好上,cpu自动被限速了。而软件的事情多是因为启动时被强制加载一些东西导致内存不足

网友:
把开机自启动检查一下,然后就是开机定时启动任务。

网友:
以前也想分析过,非常难查。事件查看器,基本没用。

os多任务的,不知道是哪个启动占资源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锐龙笔记本,当然是固态。就是win11总是自动更新,就突然变成这蜗牛开机速度了。 ...

。。。那就干掉11,装10 ltsc 2019。。然后干掉全部自动更新。

网友:
sysinternal的autoruns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干掉11,装10 ltsc 2019。。然后干掉全部自动更新。

请问10好用还是11好用?前几天新买的电脑都是11,操作习惯很多都变了,

网友:
我都是 msconfig ,全禁用,连输入法都禁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10好用还是11好用?前几天新买的电脑都是11,操作习惯很多都变了,

从8开始哪个都不好用。三哥引入了一大堆视觉效果,但是底层逻辑一坨坨的渣渣。比如,以前的win7装服务器连着开机1年一点事没有,win10开1个月就卡得不行,频繁整个桌面死掉,系统失去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8开始哪个都不好用。三哥引入了一大堆视觉效果,但是底层逻辑一坨坨的渣渣。比如,以前的win7装服务器 ...

我win11 两天就要重启一次,变得卡顿,特别是打开文件夹非常延时,我配置也不差 12700H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win11 两天就要重启一次,变得卡顿,特别是打开文件夹非常延时,我配置也不差 12700H的cpu ...

explorer进程一天就能干到几百mib,当达到800mib之后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卡死。另外,系统卡顿严重是因为三哥强行给用户喂了一大坨翔---一大堆对终端用户没有任何卵用的安全机制要占用大量cpu。可以进系统设置,安全,设备安全性?,把所有安全特性全部关掉(包括exceptions),hyperv也单独搞掉---瞬间满血。

网友:
我内存16G-》40G 后突然就流畅了,还有C盘扩了下容,尽量减少虚拟内存搞鬼

楼主:
今天不小心把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一个什么杜比音效的服务,无法启动的问题,将声卡驱动回退到合适版本就可以了。网上有不少人提到这个问题。

网友:
禁止更新。每天都检查下。一更新就大堆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