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说的对,ADDC电源输出示波器测试到的噪声是假的吗

楼主(2023-11-19):
一个采用非隔离开关电源芯片BP2525 输出稳到10V输出的电源,

用示波器测试(已采用接地弹簧了和探头直接测试了),可以看到波形上约有40mV的,宽度为0.5uS的噪声。

我们这边一个工程师说,这个是示波器的接收过来的,实际电路可能没有(因为示波器是高阻1M输入,没有低阻50输入的示波器),

所以增加了0.1u的贴片电容和10U的贴片也是没有用的。

另一个工 程师说,是AD,DC芯片(工作频率为35K)的高频谐波,耦合到电路上,至于板上增加电容或电感为什么也没有效果

这个原因是不清楚。

我个人是倾向于ACDC芯片工作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在电源处增加大大小小的退耦没有用,我也是没有搞明白,

各位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只要测量方法对,测到的肯定就是存在的。

网友:
试试加磁环

网友:
本身buck电路的特点就是噪声大,这种波形有可能是储能电感的磁芯特性不好导致的

网友:
对 一般测到了 并且频率对得上  就代表有

网友:
用示波器开FFT,看看在哪个频点。buck电路有这个现象,有的在50K左右

网友:
40mV 宽度较宽,应该是有,加一级LDO或者 DC-DC看看

网友A:
其实国产示波器在这类应用的场合特别心有余力不足,有人提议用fft算的频谱看这个,虽然有可能看到,但其实也就仅仅能看到大概其。示波器上拥有泰克那种真正的频谱通道才行。频谱仪的实现方法和fft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论精度,动态范围fft都比真频谱仪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频谱仪可以轻易的看到七八十dbc,但fft是基于adc的数据采集,根本就不行,我一直认为fft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频谱,也就是像个样子而已,如今好多示波器有20兆以上的信号源,其实让dds扫起来并不难,不用加太多的硬件即可拥有真正的低频频谱仪。期待国内示波器厂家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其实贪得无厌的想一想要是有了扫源和反射电桥,网络分析也许也能造上去。有了网络分析仪好多器件的特性能看的清清楚楚,仪器的性能决定了能看到什么细节,其实好多人对相位噪声,频谱抖动,杂散,负载特性,互调产物,谐波分量等稍微模拟一点的东西都没太多认识,这些都是因为一些仪器不够普及造成的

网友:
用蓄电池给DC 转换供电,可以排除市电的影响,有利于排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国产示波器在这类应用的场合特别心有余力不足,有人提议用fft算的频谱看这个,虽然有可能看到,但其实 ...

学习了 大受启发

楼主:
我的问题点,是这种噪声能通过增加滤波电容去掉吗? 如增加103 ,102 之类的电容, 我实际增加是没有用的, 像这种1M左右的噪声,电容是没有帮助的吗?
关于滤波电容能滤掉多大的噪声,有没有深入一点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点,是这种噪声能通过增加滤波电容去掉吗? 如增加103 ,102 之类的电容, 我实际增加是没有用的, ...

高频的噪声,不是简单的加电容就能解决。对于器件的选型,布线的方式都有要求。比如mos的各种寄生电容,驱动的上升速度。地线回路。
电容的材质也是需要考虑的。高频滤波,根据我的测试来说,X7R X5R之类的基本没效果,甚至起反作用,C0G NP0才行。电容的封装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