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发送时,为什么电源测试到的电源交流分量是上升级

楼主(2023-11-19):
使用BP2525给一个蓝牙芯片供电,测试10V输出测试纹波,结果发现测试时,交流分量上看,蓝牙在发送时,会导致电压上升,20多mV, (猜的,因为用交流档,看到波形上升了一下,然后下降)

按道理,不应概是下降吗,或有滤波电容在,也不应概上升, (我增加了1000uF电容,也是没有用), 用固态电容也是一样。

这个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人用过仿真可以验证吗?

网友:
可以猜测为发射信号耦合到板子上吗?

网友A:
随着高频的出现,电源的稳压效率极具降低,尤其是体现在一些非线性稳压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高频的出现,电源的稳压效率极具降低,尤其是体现在一些非线性稳压电源上。 ...

本人才疏学线, 能不能再细讲一下,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才疏学线, 能不能再细讲一下,这个说法。

简单地说在那个时刻就不稳压了。射频输出还有一个负载匹配的事情,搞不好会有较大的驻波,顶回来有可能导致说不清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