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半年多了,京东还没有能力解决图片显示问题(11楼:莫名其妙的解决了)16楼又不行了

楼主(2023-11-19):
打开京东页面,图片经常几秒甚至永远不会出来,太影响购物体验了。

关键是:这种情况已经大半年了。

网友A:
手机上网的话,5G信号感觉经常这样,切回4G会好很多。。。。

网友B:
如果是WIFI的话,搞不好跟路由器有关系。
我以前就遇到过,有些路由器下面用京东或者淘宝APP,翻多几页就不能显示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网的话,5G信号感觉经常这样,切回4G会好很多。。。。

我电信WiFi,电信4g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WIFI的话,搞不好跟路由器有关系。
我以前就遇到过,有些路由器下面用京东或者淘宝APP,翻多几页就不 ...

我手机4G都是这样。不能赖路由器了。

网友C: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啊,移动4g,联通4g,移动家宽,电信宽带,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啊,移动4g,联通4g,移动家宽,电信宽带,都没问题。

你搜索一个商品,几百个以上结果的,然后快速向后面的结果拖动,看看图片是否能实时显示出来 。

我淘宝测试是实时出来所有图片的。

而京东总是慢吞吞,并且,很可能出不来

网友:
我试了一下,淘宝和京东体验差不多,淘宝看起来是预先加载的图片,滑动时感觉图片是从底部往上推出来的,而京东则是拉上来了再显示的,不过速度非常快,快到眼睛都快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索一个商品,几百个以上结果的,然后快速向后面的结果拖动,看看图片是否能实时显示出来 。

我淘宝 ...

可能跟手机有关,我试了下快速上滑,还是能很快显示出来

网友D:
JD APP:12.14 版本,极简模式
安卓,显示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JD APP:12.14 版本,极简模式
安卓,显示得很快

我已经是最新版本:

最新版本也是有我上面说的问题

于是,我将它切换到极简模式。测试,发现问题解决了!

最神奇的一幕出现:我再切换回标准模式,问题同样也解决了!

京东APP肯定有bug。切换到极简模式,可能刚好破解了这个bug。

网友E:
开科学软件了吗?会不会是规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科学软件了吗?会不会是规则问题?

没有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索一个商品,几百个以上结果的,然后快速向后面的结果拖动,看看图片是否能实时显示出来 。

我淘宝 ...

搜索“玩具”关键词,实测没这个问题,都是秒出图,联通宽带,联通5G,电信5G都没问题,手机是三星S22。

网友:
哈哈哈哈哈,切换模式触发了京东的G点
我的是 12.1.4,但点击更新时,提示是最新版本,前个把月升级的。
暂时还没法升级到 12.2.2,也不想到应用市场那里升级。
京东APP迭代得很快啊,可着劲地往屎山上堆屎

楼主:
又不行了! 11楼的方法失效了。

网友F:
是不是开魔法 上网了。
我的手机开魔法,就不能连京东,关了魔法就好了。用的是clash。
电脑端也是clash,开了就有几个功能用不了,一个是hpsmart,惠普打印机的程序,还有一个是Visual studio的代码管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开魔法 上网了。
我的手机开魔法,就不能连京东,关了魔法就好了。用的是clash。
电脑端也是clash, ...

没有翻墙。

网友:
京东,已经不是以前的“京东”了的,自从那次大强子事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