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移动宽带1000M还在用这种光猫,升级光猫能否保证流畅且稳定的WIFI

楼主(2023-11-19):
坐标山东淄博,今天得知家里已经是1000M宽带,但是一直用的这种吉比特光猫,网口一个1个千兆,三个百兆。实测公网下行最多300M也相当不稳定,一会就变成100M,无线只有2.4G因此下行在50M左右,手机测量反而能到下行80M。最重要的是无线不稳定,现在终端超过10个了无线随机掉线,与终端负荷有关。
打给10086说目前确实1000m,升级光猫需要自己去营业厅,这种终端都交给营业厅了,促销活动也是。我感觉光猫比较弱。后接无线路由应该可以改善,但是这样又多一个设备,且估计还得改桥接降低光猫运算量。于是想问问坛友是不是这个光猫属于落后产品,移动公司或者宽带师傅是否有性能强悍的光猫供使用的,这样集成度高,不用一堆线和充电器,但是又不知道是否移动这种终端换汤不换药,智商税。
看了论坛里的帖子相对都是两三年前的,说升级光猫100元。但是只说升级光猫了,没有提及其无线能力。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哪种移动光猫无线性能好,够稳定,还是必须自己买第三方光猫加路由器?是不是足值1000M不重要。

网友A:
有时间可以自己折腾尝试下,没时间就丢给做你这单的师傅,他会帮你调试到符合要求的猫,出来是千兆就好,后面连个自己认可的路由拨号即可。。。。

网友:
我老家也是这个,手机连wifi经常卡或者掉线,不过完全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可以自己折腾尝试下,没时间就丢给做你这单的师傅,他会帮你调试到符合要求的猫,出来是千兆就好,后 ...

那就是说一般而言送的光猫有线部分的性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路由和无线比较弱?

网友B:
1000M 需要升级光猫了吧,FTTR 那种光猫无线也不错的,一般家用足够。

网友:
客服都猴精,你没抓住问题的本质,不要说换光猫啥的,客服不会答应的,估计也没权力,你就投诉一点,你家宽带不达标。

网友:
跟你分享一个例子,前年老家联通宽带到期,续费的时候说可以免费升级到500M。然后我没想就升级了,我顺带问了一句,光猫要不要升级。然后营业厅就跟我说,升级光猫免费,但是师傅上门调试要收100,跟她要光猫我自己换,也不行,虽然设备免费但是必须他们的师傅去才能换,然后给我来了一句,要不你就这样用着吧,当场打客服投诉他们收上门调试费的问题,客服信誓旦旦的说本地区全部要收的。 回去越想越来气,工信部投诉宽带速度不达标。没多久就给解决了,换设备也不用钱了。

网友:
你这个设备准确的来说应该不落后,毕竟有千兆口的。即使给你换了设备也最好自己外加一个路由器,光猫设置桥接,用路由器来拨号。通常情况下千兆的宽带实测能跑到900M左右,如果你想跑满速度,那要自己换光猫,用第三方的猫或者猫棒之类的能跑到1200M左右,不过没啥意义的。也就是测速看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一般而言送的光猫有线部分的性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路由和无线比较弱? ...

对,猫就是桥接,就干光猫本份要做的一件事就行;

路由拨号上网,这样的拓扑也有好处,光猫随便升级,路由那些不用重新配置,性能也可以确保自己要求管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M 需要升级光猫了吧,FTTR 那种光猫无线也不错的,一般家用足够。

什么型号的?真.好用?我看看得多少钱。宽带师傅要是只要100元,带个光猫过来不那么水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FTTR的 无线 也是wif6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真.好用?我看看得多少钱。宽带师傅要是只要100元,带个光猫过来不那么水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 ...

我是办套餐电信送的 G7615 + G1612,淘宝上应该几百块吧。

网友C:
千兆光宽带,直接用光猫900多M。光猫桥接,用猫棒,1200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兆光宽带,直接用光猫900多M。光猫桥接,用猫棒,1200M左右。

科普了下,猫棒好多都说不稳定的,还是找个靠谱的一体光猫好,2.5G光入,2.5G电出那种?

网友:
国内运营商光猫界比较好的是菊花的,你可以要求你当地电话局给你弄个HN8346V5 10G epon

楼主:
今天终于联系上移动公司了。中间有些曲折。我自己手机号码北京移动,宽带开户用的岳父的淄博移动,平时我们两个人也不在一起,我加了区号打给淄博移动,话务人员说给我找一个宽带师傅对接一下,等了几分钟就自动给我转回北京移动的,然后各种智障的语音提示,转来转去就转回北京移动了。
今天忍者耐心又打给淄博移动,给我查查查说查一下岳父所在移动营业厅号码,前后两次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再打淄博移动听完我说明问题就又给我转到宽带专员了,这一次专员解释得比较技术,大意是说,我用光猫的无线测速会很慢,因为那是给宽带师傅调试用的,说在后台看到我用的光猫已经是智能光猫,没有更高级的光猫可以升级的。除了无线性能弱,其他没问题,光猫上出的千兆口接额外的千兆路由器就好了。追求千兆的话,也不要无线桥接,有线最稳定可靠。然后我说需要改成路由器拨号蛮?她说不用,性能差不多。主要还是路由器得用自己的。这些话术也在网上查了,也没想多花钱,那就买个无线稳定的wifi6路由器,经查中兴E2633移动版二手就可以,称为斐讯之后的一代wifi6千兆神机,价格便宜性能好,可以跑千兆,已经淘宝下单了,送超五类网线,先不改变拨号方式试试。

网友:
不要用光猫自带的路由功能  一定要让 自己买的路由器来进行拨号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