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网上现成的 无人机电调 可以拿来当BLDC 驱动用么

楼主(2023-11-20):
感觉直接就是三相  无刷  无霍尔电机了 ,直接能用 不是省了很多开发的事

而且 像AM32这样都是开源的方案   比自己研究 FOC 这些要容易吧  有坑吗?

网友A:
可以借鉴,但例如航模无刷电机KV之等不同,而且一般航模电机转速过高,可能驱动起来最高转速会很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鉴,但例如航模无刷电机KV之等不同,而且一般航模电机转速过高,可能驱动起来最高转速会很大差别。 ...

   我还在研究用有霍尔 的还是 无霍尔的

网友B:
买咸鱼上的 做好的 VESC , 上位机很强大, FOC , HFI , 电机辨识,有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咸鱼上的 做好的 VESC , 上位机很强大, FOC , HFI , 电机辨识,有感都可以 ...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查了一下 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