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大地的设备,如何释放静电(4楼阿莫:国内HiFi行业发明的黑洞科技)

楼主(2023-11-20):
检测设备打静电时候,如何把静电释放掉,因为设备只有火线和零线2芯的220V供电 ,没有电源大地通道释放。

网友A:
弱电端负极接兆欧级大阻值大功率电阻对零线放电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电端负极接兆欧级大阻值大功率电阻对零线放电途径。

在关键通道上加磁珠吸收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国内HiFi行业发明的:黑洞。据说比真正的地线还要强亿倍(想想黑洞的威力就知道)。

这跟中国武术与气功有得一拼的黑科技。

有意思的是,国产黑洞发明家,谦虚的将产品打扮成国外进口,将黑科技成就拱手让给别人,这种国际情怀,可歌可泣!

网友:
不是有那种无线静电手环吗?像个手表一样戴着防静电的,我到现在都没搞懂
不是都有跟接地线连出去的

网友:
早就有了解决方案,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899-1-1.html

网友:
高压y电容对N线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电端负极接兆欧级大阻值大功率电阻对零线放电途径。

不会烧?

网友:
很常见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国内HiFi行业发明的:黑洞。据说比真正的地线还要强亿倍(想想黑洞的威力就知道)。

这跟中国武 ...

这个真有用吗?

网友:
怎么可能? 这就是纯智商税产品。

楼主:
弱点地大电阻接到零线?问题实际,火线和零线基本混淆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