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易赛通加密环境的电脑如何正常使用vscode?

楼主(2023-11-20):
单片机的代码工程,家里电脑用vscode能正常搜索和函数跳转,用公司的电脑就不行,感觉就是加密软件导致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有兄弟踩过这个坑吗?我尝试吧一些进程名称加入加密策略,似乎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问IT部门吧
另外 是不是有非英文路径名

网友A:
亿赛通老恶心了。装了亿赛通的电脑简直不想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亿赛通老恶心了。装了亿赛通的电脑简直不想要了。

所以问题来了---不用恶心的手段没办法阻止员工拷数据。

所以保密单位都是内网专机,只能光盘,最多接个串口。。。上网只能到专门的办公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问题来了---不用恶心的手段没办法阻止员工拷数据。

所以保密单位都是内网专机,只能光盘,最多接个 ...

串口也可以传文件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也可以传文件呀,哈哈。

慢慢传啊。11kib/s

网友:
闲着也是闲着,24小时慢慢搞。

网友:
光传代码的话,这个速度也够了,先压缩再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问题来了---不用恶心的手段没办法阻止员工拷数据。

所以保密单位都是内网专机,只能光盘,最多接个 ...

分库,平时关键代码做成lib,只要凑不齐就行

网友:
几年前某个公司用绿盾加密,只要动过的文件就被加密。keil的工程,c文件随便加一堆字符,不是注释,竟然能编译过。

网友D:
有没有可能装的插件引起的,另外我使用vscode时就是有时行有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装的插件引起的,另外我使用vscode时就是有时行有时不行

怀疑是插件,但是能看到的进程都加入白名单了,还是不行

网友E:
我公司装的就是亿塞通,不地对我形同虚设,程序员解决这个很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装的就是亿塞通,不地对我形同虚设,程序员解决这个很好办。

这个软件,哎,我也不能说它没有用,毕竟公司花了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装的就是亿塞通,不地对我形同虚设,程序员解决这个很好办。

秘诀是啥

网友:
不能讲,讲了漏洞堵了怎么办?

网友E:
我写了两代程序
1.伪装成名单内的程序,可以读到加密内容,再用消息机制传递给另一个没在名单内的程序,这样密文就解析了。这种办法需要电脑上安装加密环境
2.脱机解密,先用程序生成一个字典,我是生成了一个10M的字典,可以解析10M以内的程序,直接解成密文,无需加密环境。

网友:
ls厉害!坛内高手如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写了两代程序
1.伪装成名单内的程序,可以读到加密内容,再用消息机制传递给另一个没在名单内的程序, ...

第二个没明白咋搞的

网友E:
第2个就是知道它加密原理,然后直接解密,不需要安装加密软件,自己写个软件解密。
我只能告诉你它的加密是基于异或,有1024字节的固定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2个就是知道它加密原理,然后直接解密,不需要安装加密软件,自己写个软件解密。
我只能告诉你它的加密 ...

好的,谢谢了。

网友F:
我有办法让他加密不了

楼主:
哈哈,你们都是人才,不过还是低调点,回头我们公司如果把漏洞堵上了,大家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办法让他加密不了

加密不了这个办法不是很多,很简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们都是人才,不过还是低调点,回头我们公司如果把漏洞堵上了,大家都麻烦 ...

这是加密软件开发公司的问题,你们使用的公司可没办法。
并且服务端软件初始化后,密钥就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