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连接器,一路24V 30A电流+4个信号线

楼主(2023-11-20):
Amass的AS120型号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好像没有能卧贴的型号,不方便在PCB上安装
请大家推荐能PCB卧贴的同类连接器,感谢!

网友:
关键是差不差钱?
不差钱就用那种DB9串口样子的呗
特殊的,里面会有几个专门的大电流针/孔,
贴片就不知道了,说实话,电流这么大还贴片感觉不合适

网友:
CPCI 标准的47pin

https://www.nextrongroup.com/zh- ... nectors/CPCI_series

网友A:
通信电源连接器啊。便宜又大碗。

网友:
大电流连接器一般插拔力也不小,卧贴要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信电源连接器啊。便宜又大碗。

怎么样的呢,有图片吗?

网友:
D-SUB连接器 7W2

楼主:
谢谢推荐,我买了样品回来看看

网友:
就是我说的DB9类似的大电流型,忘了型号了

网友:
30A,这么大的电流,这种插拔式端子怎么也会发热发烫吧

网友B:
DB9大电流带信号
某款产品使用过
信号是rs485  _A  B
485老是坏
估计就是上电时候  有地线没有连接上造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B9大电流带信号
某款产品使用过
信号是rs485  _A  B

估计热插拔直流电弧打中信号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热插拔直流电弧打中信号线了

所以  标准的hmi产品上面
都是db9走信号
5.08端子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