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给车上添加一个迷你微波炉,找了一圈,最后39元达到目标

楼主(2023-11-20):
我希望车上有快速热饭菜和面包的设备。

我经常带孩子到野外,出发前,会在家做好牛肉炒饭和菜,然后冰箱冷藏起来,放保温箱带到外面。

孩子玩够了,肚子饿了,就拿出饭菜。

加热设备变成了刚需。微波炉当然最好。

找了一圈,最小体积的微波炉我还是嫌大、嫌重。

无意中发现这个烤箱:

收到货,发现刚刚可以放得进标准饭盒,看来是根据饭盒尺寸而设计的。

这就非常好用了。

全金属外壳,玻璃门。做工还比较认真。最妙的是:仅仅售39.9元

楼主:
不知道这个突出的黑色塑料是什么用途

网友A:
黑色塑料应该是防止离墙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塑料应该是防止离墙太近。

它后面没有散热口。

看来还是很严谨的东西啊:

网友B:
这个用来改回流焊好像不错

网友:
留个位置,防止插头线折太多了

网友:
加热后,整个外壳都很烫。

网友C:
39.9这个价格是怎么做的下来的?

网友D:
看样子不能控温,热饭会不会外面干糊掉,里面还是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不能控温,热饭会不会外面干糊掉,里面还是冷的?

自己在旁边看着,差不多就关机。

或者外接一个定时器,220V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来改回流焊好像不错

是的,加工小pcb很适合。

贴上购买地址:

kesun科顺电烤箱5L家用小型多功能烘焙迷你小烤箱烤饭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9324919589

网友:
烤箱的原理是不是和小太阳一样。以前换过小太阳的热管,其实装多大功率的热管就有多大功率。直接把我家小太阳的输出功率增加了一半。。
原理就是一样的,都是近红外加热。
发现一个电烤炉。

网友E:
。。这玩意拿来搞smt会死的很惨

温升太慢,锡膏助焊剂都挥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拿来搞smt会死的很惨

温升太慢,锡膏助焊剂都挥发了。 ...

要求不高肯定可以的。要求高的话,不是39元的了,而是39万的smt焊接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不能控温,热饭会不会外面干糊掉,里面还是冷的?

一般都是内置温控开关

网友F:
买一个,可以预热电路板啊.....好东西,试试看效果了。

网友:
野外怎么解决220V供电问题,便携电池一度电应该不够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可以预热电路板啊.....好东西,试试看效果了。

不要买,别人送了我2个,没啥用,一个是的加热很慢,另一个不是恒温,温度到达后里面温控开关会断开,然后过很久温度低到一定程度后在次加热。还有一个就是味道很大。

网友G:
野外生个火热饭最有意思了,可惜会有刁民举报,有时候也确实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野外生个火热饭最有意思了,可惜会有刁民举报,有时候也确实不安全。

野外用电,可以烧烤(铁板)、可以做饭(电饭煲)、可以做汤(电汤锅)。

干净卫生。

用碳烧烤非常不健康,试想一下:多少碳微粒吃到肚子里面了。所以每次吃完碳火烧烤,喉咙都不舒服。

网友H:
我车子自带3KW外放电,外出露营时经常带的是个多用电锅,蒸煮炒煎烤都可以

https://item.jd.com/100042894686.html#none

网友:
买点儿发热包吧。买点儿发热包感觉也挺不错。发热包搭配不锈钢饭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车子自带3KW外放电,外出露营时经常带的是个多用电锅,蒸煮炒煎烤都可以

https://item.jd.com/100042894 ...

车上的没什么意思。风景好的地方车都到不了。

我的户外电源1度电1800w,可以拖个汤锅和烤锅。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不能控温,热饭会不会外面干糊掉,里面还是冷的?

温控?有没有可能是自动控温的ptc陶瓷加热器。
9元一个的ptc陶瓷加热器。

12*7cm 250度400w恒温ptc加热器,14.9包邮。想调节温度0.8元买个85度常闭温控开关串联就是简易饭盒加热设备。既然有成品还是推荐成品更加安全卫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野外用电,可以烧烤(铁板)、可以做饭(电饭煲)、可以做汤(电汤锅)。

干净卫生。

木炭烧烤的温度轻松1000度,食物会局部烧焦,滴落的油脂会燃烧变成更多有毒烟雾污染食物,电烤可以控温更加健康安全。

网友:
竟然有这等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来改回流焊好像不错

这个用来维修烘烤pcb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突出的黑色塑料是什么用途

跟莫老板也一样的需求,找了一圈微波炉都是太大,而且功率800w以上的,这个烤箱只能用铁饭盒了吧,估计热的慢也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温控?有没有可能是自动控温的ptc陶瓷加热器。
9元一个的ptc陶瓷加热器。

我说的是温度可调节。 固定温控肯定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温度可调节。 固定温控肯定会有。

温度可调,体积就大很多了。

我是体积第一,因为平时放车上,也节省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可调,体积就大很多了。

我是体积第一,因为平时放车上,也节省空间。 ...

我感觉户外还是烧气罐,能量密度最高,也最省空间。 一罐岩谷可以烧很久, 我通常都是2个简易炉头,2个气罐,1个火枫套锅。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9这个价格是怎么做的下来的?

买个像样铁壳都比这贵,这个外壳做的不错想用来做个电脑机箱

网友(2024-02-13):
引用 楼主:
温度可调,体积就大很多了。

我是体积第一,因为平时放车上,也节省空间。 ...

还能训导模糊PID人肉控制,PWM数模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