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能直接代换STM32的芯片有哪些型号?

楼主(2023-11-20):
便宜能直接代换,代码不变的,什么高,什么力的不行。

网友A:
X知道你现在是啥型号

网友B:
反正便宜,挨个买回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X知道你现在是啥型号

您好,从10X 到40X的都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便宜,挨个买回来试!!!

都说可以代换,结果回来程序都不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说可以代换,结果回来程序都不通用。

所以啊,你还想继续偷懒么

网友:
极海,据说比st还st

网友:
我们用极海。没改

网友C:
用过APM,CKS,GD。这三个都不用怎样改的,可能GD就改了一下启动时钟
还有APM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批次有些小问题,IO中断感觉不是很好,同样的程序同样的PCB板用ST就没什么问题
用APM会误触发,当然也可能设计的板或程序抗干扰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啊,你还想继续偷懒么

不是偷懒的问题,小公司,老板就不给时间来搞。

楼主:
谢谢,您这个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我找下资料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APM,CKS,GD。这三个都不用怎样改的,可能GD就改了一下启动时钟
还有APM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批次有些小问 ...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
我怎么觉得apm的407比原则的都贵,最近原装的407ve看着好便宜,只是最近没买过

网友:
还是看用到的外设,可能不是所有外设都兼容。可以联系代理或原厂fae问问

网友:
你这问的, STM32的型号几百上千种, 也不说是具体代换哪个型号?
代替F103, F030的话, 国内估计随便一家都行, F407的话GD可以, 别家不知道.
H7的话还是算了吧, GD32H7刚出没几天, 别家基本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偷懒的问题,小公司,老板就不给时间来搞。

买芯片回来就2天吧?回来了换上去下载好也就一个小时,
你都问了好几天了,自己测试早就有结果了,
你就不怕别人随便一说的你就直接换装,后面出问题了该如何?

网友:
ST也便宜了

网友:
我们换了407,1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芯片回来就2天吧?回来了换上去下载好也就一个小时,
你都问了好几天了,自己测试早就有结果了,
你就 ...

一个小时能把所有问题都测出来?最少一个月才能看出来吧。

楼主:
有的很便宜,有的还是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小时能把所有问题都测出来?最少一个月才能看出来吧。

你不是已经有st的了吗?现在是替换,不是开发
你要是开发新的还用的着这么来折腾?按照新的芯片写代码就行了
完全替换st的不就是把以前st的代码烧到新的芯片上面,然后看机器运行是不是完全喝st一样吗?这个需要一个月???
退一步按照你的思路,即使别人说能替换的,你就可以啥都不管换上去就发货出去了?你不还得严格测试吗?
真搞不懂你的思路了,
算了我就此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已经有st的了吗?现在是替换,不是开发
你要是开发新的还用的着这么来折腾?按照新的芯片写代码就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APM,CKS,GD。这三个都不用怎样改的,可能GD就改了一下启动时钟
还有APM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批次有些小问 ...

我用APM也遇到问题了。
TIM1-CCER寄存器工作异常。
TIM8-CCER寄存器表现正常。

理论上这两个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换回STM32F405 则TIM1 TIM8都正常。

网友D:
没什么叫理论上应该是完全一样
换芯片一定要看文件,该寄存器内容描述都没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叫理论上应该是完全一样
换芯片一定要看文件,该寄存器内容描述都没完全一样

TIM1和TIM8,因为同为高级定时器,无论是APM32还是STM32,都是放在一个章节的。

下面是APM32F4和STM32F4对该寄存器的描述,对比来看,也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航顺?   好像可以

网友:
我用了一种国产的单片机代替48脚的103,确实快,资源多,腐赖湿有1兆。但下个月还是决定换回去,重新开始用103cbt6,原因很简单,虽然还没出过问题,但后怕,有点心虚

网友:
网上看到抗干扰能力差了些,另外也不是完全兼容,还是有代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