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需要瘦身,130G都不够啦

楼主(2023-11-20):
我的C盘130G容量,因为微信的原因,经常需要手动删除一些文件。
但是我选择查看所有C盘里面的文件,总共大小才50多G,实际却占用了100多G的空间,
肿么办?

网友:
使用mklink命令把占用C盘的东西搬走

网友A:
剩余的是被虚拟内存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余的是被虚拟内存占用了

显示了隐藏文件后,还是只有60多G文件,还是40G找不到。
虚拟内存??不应该啊,这个怎么确认呢。。 目前电脑是独立显卡,内存8+8=16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余的是被虚拟内存占用了

的确是虚拟内存将占了40g,已经重新设置了,谢谢

网友B:
130g硬盘竟然用这么6,我c盘1t,d盘2t,e盘1t,f盘512g,都用到80%了

网友:
我c盘D盘各1T固态都没剩多少了

网友C:
把微信的东西改存到其他盘。

网友:
对~全红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g硬盘竟然用这么6,我c盘1t,d盘2t,e盘1t,f盘512g,都用到80%了

14年的老机器,老主力机。CPU,内存,硬盘,电源,显卡,都换了一遍。就差机箱和主板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微信的东西改存到其他盘。

怎么改?聊天记录不能删除,最近五年的记录都留着呢

网友D:
我C盘直接1t的nvme,D盘3个6T盘组RAID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C盘直接1t的nvme,D盘3个6T盘组RAID5

下一台机器就要对标你这个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C盘直接1t的nvme,D盘3个6T盘组RAID5

大容量硬盘不要用RAID5,用几年后几乎无法成功重建,去掉一块用RAID1,或加一块用RAID10/RAID6。

网友:
推荐spacesniffer,可以分析文件空间占用情况,能挪的挪别的盘。

网友:
瘦身太麻烦。如果是分区没分好,用DiskGenius,把C盘扩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容量硬盘不要用RAID5,用几年后几乎无法成功重建,去掉一块用RAID1,或加一块用RAID10/RAID6。 ...

听你的,过段时间了改raid6

网友:
现在SSD这么便宜了, 直接换个1T或者2T的, C盘一次给够, 300G不嫌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聊天记录不能删除,最近五年的记录都留着呢

可以改的 你改了地址 记录去迁移到新地址,不会丢失

网友F:
我也曾经因为微信太占用C盘空间 就将路径改了,发现它把C盘的资料全搬到新路径去了 ,C盘瞬间清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曾经因为微信太占用C盘空间 就将路径改了,发现它把C盘的资料全搬到新路径去了 ,C盘瞬间清净了 ...

数据转移需要20分钟,放在我2T的机械盘上了。
看来以后换电脑也不怕了,太爽了
多谢告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改?聊天记录不能删除,最近五年的记录都留着呢

微信设置里,有改文件管理的路径,改了后会自动搬移历史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设置里,有改文件管理的路径,改了后会自动搬移历史数据。

谢谢告知
C盘一下空出来20多G,

网友:
c盘1T起步,其他盘4T起步。

网友:
C盘 130G 能干啥

楼主:
十年前不小了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500G的C盘都要偶尔干红,还得清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了隐藏文件后,还是只有60多G文件,还是40G找不到。
虚拟内存??不应该啊,这个怎么确认呢。。 目前 ...

应该是系统还原点占用了大部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