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科晶的电动封口机 能正常下压 但压完不能自动复位 请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11-20):
科晶的压片机 可以下压 但是压完不能自动回位 请教大家谁知道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刚查了一下厂家的说明 这个是 纯电机驱动的。

网友A:
老夫掐指一算,查下上升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夫掐指一算,查下上升限位

请教一下 上升限位一般是如何实现的? 是机械的吗?

网友:
帮他脱外套啊。

楼主:
我找时间拆开拍个照片

楼主:
刚拆开看了一下 貌似里面已经被改过了
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和一个线路板
有个透明的小盒子看起来像是控制器 不知道是不是按开始两次就应该倒转,哪位大佬接触过类似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透明的盒子坏了?

网友:
透明盒子是继电器,你连继电器都不认识,别上手维修了。

楼主:
多谢多谢我还是想试试。 继电器看的很少所以不认识。 如果是继电器的话 那基本没啥可修的了继电器 只能控制开关, 也不能控制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