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下圖片兩個電容是爆漿嗎?

楼主(2023-11-20):
這個電路是一個2.0的多媒體音箱
昨日通電打開音箱開關以後,音箱的電源指示燈不亮,沒聲音。
拆開如圖,兩個24v 2200uf的電容下面有圖上的物質,已經乾了,用手一懟就裂開一塊了

現在不敢通電,是不是爆液呢?還是用來固定電容?但是電容沒鼓起來。
另外其他容量小容量電容下面沒這層東西。

网友:
应该是固定作用。
漏液会到处爬

网友A:
这腐蚀东西哦,看挨着二极管腿都绿了

网友:
电解电容漏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腐蚀东西哦,看挨着二极管腿都绿了

不是氧化?

网友:
电解电容一般是鼓包,你这个好好的。看起来功率也不大,纹波电流很小

网友:
红胶,固定电容

网友B:
这是老工艺,打红胶/黄胶,用来固定大个的元件以及螺母,高温或者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这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工艺,打红胶/黄胶,用来固定大个的元件以及螺母,高温或者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这种颜色 ...

看來是了

這個音箱電路很奇怪,就220入變壓器,然後4個二極管,再兩個電容,連穩壓芯片都沒的,不知道音響是不是都這樣

网友:
功放是没有稳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是了

這個音箱電路很奇怪,就220入變壓器,然後4個二極管,再兩個電容,連穩壓芯片都沒的,不知道音 ...

是的,变压器双电源过来经过整流桥,产生正负电压,给功放管供电  正负36V 左右。还有一组应该给前级供电正负12V左右,这组应该友稳压电路  7812-7912 比较多。

网友C:
功放一般不稳压,反应速度快,瞬态响应好

网友:
这个是固定的胶,长期高温后变色了,不通电可能变压器坏了,可以多通电一点时间后用手摸一下有没有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一般不稳压,反应速度快,瞬态响应好

學到了,原來不需要穩壓

我看到散熱片,上面有兩個芯片,應該是前後級的放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