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020 PS的SPI 在模式0的时候,为啥时钟常态不是低电平

楼主(2023-11-21):
模式0,极性相位都为0。
模式3,极性相位都为1.

从图片可以看出二者还是有点区别的,但是,按照常理,模式0,时钟空闲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啊

网友A:
你的图里不是低吗,启动前高电平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里不是低吗,启动前高电平不是很正常吗。

不应该是在CS在高的时候, clk也为低么 ,STM32是这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在CS在高的时候, clk也为低么 ,STM32是这样的啊

你的CS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S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低有效。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waszx523/article/details/70224879
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waszx523/article/details/70224879
没问题啊,

借用你链接中的图片, CS为高时,CLK为低。CLK常态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借用你链接中的图片, CS为高时,CLK为低。CLK常态低电平。

嗯,这个图确实是你说的那样。所以总线上常态应该取决于上拉电阻么。如果有上拉电阻,又没芯片拉低,不就是高电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图确实是你说的那样。所以总线上常态应该取决于上拉电阻么。如果有上拉电阻,又没芯片拉低,不就 ...

没上拉电阻。

网友A:
真令人费解,确实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令人费解,确实不对

zyn q的spi要和stm32相连,stm32收到的数据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