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防止大功率射频模块不装天线通电

楼主(2023-11-21):
最近在调试一个大功率的433M的模块。 一再要求软件必须插了天线再通电。可是还是会出现没插天线就开机,然后模块就给烧了的情况。
有没有好的办法防护,有这方面经验的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在天线接口处设计上行程开关或者红外光电开关,检测天线的纳入状态,当天线未纳入时,主控不给RF功放供电
这种应用在FLUKE万用表上有应用案例,当表笔未纳入正确的插孔时,对应的功能切换不过去。

网友:
好奇啥433模块这么大的功率,这是几十公里通讯吗

网友:
上sma天线接口实际图片,说不定谁脑洞打开搞个检测开关结构。

你看大功率对讲机与有这个功能吗,烧毁了就换新的

网友:
调试阶段就多备几个吧
软件人员总有个不小心的时候
如果很值钱,就装好天线,点上胶

网友:
加个隔离器试试?

网友:
增加驻波表电路,检测驻波,太大就关闭发射。短时间发射不会烧管子的。

网友A:
让你加个功放隔离器,估计你又舍不得,觉得贵。

网友:
隔离器是个好东西,之前调试大功率功放的时候必备,否则一路鞭炮放过去心疼......
刚毕业那时候调试功放,一个功放单元8个功放管,一上午烧了50-60个,那时候都是1000多一个,一个月工资也就够烧2个,那时候真的感谢老板敢下血本让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加个功放隔离器,估计你又舍不得,觉得贵。

查了一下,贵是挺贵的160一个。主要太大。没法装在模块上用。
要用也只能像上面说的调试的时候接好隔离器点好胶再给调试人员。产品就直接接天线点胶。主要一连烧了3块模块。钱不多。但换模块巨烦。

楼主:
能用射频耦合器代用吗? 网上的433M的隔离器太大了

另外隔离器是不是信号只能发不能收的。

网友B:
1. 天线接口位置加个定向耦合器,测量反向功率
2. 软件里加上判断,上电先输出小功率, 如果反向功率大于某个预定值就报错, 不允许上全功率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天线接口位置加个定向耦合器,测量反向功率
2. 软件里加上判断,上电先输出小功率, 如果反向功率大于某 ...

软件里加上判断,然后调软件的老是忘了接天线,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加上判断,然后调软件的老是忘了接天线,死循环……

那就硬件解决, 反射功率大于某某值就直接把功率管的偏置拉下来...

网友:
这里有一些根本上的矛盾,所以解决起来不算容易。并且为什么433的功率会大

网友:
加驻波检测,功放小功率缓慢上升,驻波大于1.5则停机给报警,这样可否

网友:
多大功率,增加一个驻波检测电路。

网友:
支持测反射的人有点多啊,测出来已经烧了怎么办呢,大范围的功率控制也是需要成本的,要知道这类放大器都是c类的,不是线性的

网友:
就凭433M这类(没有贬义,只是因为基本上这类代表便宜),还想上隔离器、正反向测量,怕是难为了吧
随便一个成品隔离器(环形器)都怕比他模块还贵了
就如楼上所说的,等你都测量到反射严重了怕都已经功放管烧了哦
要从源头搞才对,包括器材参数选择。我们300瓦的脉冲功放,正好也和433这类属于脉冲模式工作,接不接天线都一样工作,不可能烧,

网友:
比如末级功率管,选个自带金钟罩那种,抗20:1的驻波的,再不行都得选个10:1的,接不接天线都不是事了?

网友:
测量模式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成本不适合在这里的赶脚。
如果可以在小于1us(或者功率管里面一般会有参数,最后简单理解可以等效到时间上)内搞定驻波检测,超过了马上关闭功放,那么也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可是要那么短时间内检测,这就需要额外的手段,那么成本就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