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种低成本小封装芯片检查是否有电流

楼主(2023-11-21):
通常要在端口检测是否有设备插入,可以通过端口电源VCC或者GND上是否有电流,但是这样需要一个电流检测芯片,比如固定增益的 INA1XX 系列。

是否有一种3脚的 SOT-23 这样小的封装的,电流大于10ma这样就在信号脚输出高电平的器件。

网友A:
3 pin怎么可能呢?最少也得检测+,检测-,gnd,输出4根线。比较器可能适用,cs进来加个偏置,当电流大于一定值,比较器输出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3 pin怎么可能呢?最少也得检测+,检测-,gnd,输出4根线。比较器可能适用,cs进来加个偏置,当电流大于一 ...

谢谢提醒, 考虑芯片自身供电是需要5脚或者6脚。 比较器的话需要比较采样电阻上的压降,还是要放大一级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pin怎么可能呢?最少也得检测+,检测-,gnd,输出4根线。比较器可能适用,cs进来加个偏置,当电流大于一 ...

有可能啊,电流磁场感应!
电源,地,信号输出就行了。

网友B:
便宜,3脚的 SOT-23。
恩,可以,那就是三极管了呗。
就是压降稍微大了点

第二个比较实际一些,D1可以减小R4,D2是限制三极管Veb的保护
第三个会比较灵敏而且适合大电流,但是就不好设置具体值了
编辑补充:第一个是基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3脚的 SOT-23。
恩,可以,那就是三极管了呗。
就是压降稍微大了点

这就是我想要的方案,佩服

网友:
插座增加一个监测pin,插头哪里把检测与vcc短接。只要插头插入后就检测返回vcc做检测信号

网友:
霍尔
刚好三个脚,
只是可能需要调整下物理安装位置以便调节灵敏度,达到你的范围

网友:
INA180够简单了吧。。。其他方案恐怕成本更高或者用器件更多

网友C:
ZXCT1009这种10年前用过,比较简单,三个脚

网友:
ZXCT1009
ZXCT1107SA
TP1001S3

楼主:
引用 网友C:
ZXCT1009这种10年前用过,比较简单,三个脚

竟然真的有3个脚,已经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