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掉盘可以通过换电路板解决吗

楼主(2023-11-22):
一个西数的500G硬盘,挂在台式机上长时间没有使用,前几天开机准备复制数据,复制到一半就掉了,可以不可以搞一个型号一样的好硬盘,把电路板拆过去,请大神指点

网友:
既然是中途故障,那估计是磁头那边问题可能性更大

网友:
。。敲盘要换磁头,咝咝响盘刮了

网友A: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题目,因为无论是楼主还是其他人都已经放弃硬盘本身的存在了。

网友B:
有没有换电脑后置USB口   或者   外接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电脑后置USB口   或者   外接电源试试

硬盘掉盘

网友:
不能光换电路板吧,至少那个存储芯片得焊过来。先听听硬盘有没有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题目,因为无论是楼主还是其他人都已经放弃硬盘本身的存在了。 ...

我是极少数。

我坚持物理raid6。并且多台机多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