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的50Ah铁锂电池,测试性能完美

楼主(2023-11-22):
新购的50Ah铁锂电池,测试性能完美,价格现在也不高1.3¥/Ah,想玩和应用的可以入手。拿四只测试容量内阻正常。
充满电单体3.55v,30A放到保护,容量50.56Ah,回压四个基本3.15V一至。

网友:
在哪里买的?

网友:
1.3¥/Ah,价格不错,可以分享链接?

网友:
是动力电池吗?

楼主:
内阻不超0.6mR,大极耳,是动力型的,24A充不热,30A充微温

网友:
123,上链接。

网友:
1.3/AH。很便宜啊。上链接。

楼主:
商业秘密,加0.1可以代购,保质量

网友:
这个焊接是个问题把

楼主:
得有工具,如点焊机,冷焊机,激光焊焊机。极耳够大,钻孔攻丝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有工具,如点焊机,冷焊机,激光焊焊机。极耳够大,钻孔攻丝也行

钻孔要注意深度,不要打漏液了。

楼主:
买锂电,也有掉坑的时候,如下图这个就纯储能用,125Ah的铁锂,内阻0.4~0.5mR。4串测试,50A放会温热,并且会涨鼓。放完电冷却后放一天,居然自己鼓包变小。50A放电才108Ah。30安放电才120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要注意深度,不要打漏液了。

站孔先打负极,见到铜基只能下1mm,正极参考负极深度。

网友:
算下来价格跟铅酸差不多,可以将电瓶车铅酸蓄电池换锂电池了

网友:
折腾电池要小心谨慎

网友B:
这个能平替48V电瓶车电池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平替48V电瓶车电池不?

控制器和充电器得重新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平替48V电瓶车电池不?

不用,15串标准48V,什么都不用改,里程翻倍。3.2*15=4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和充电器得重新搞吧?

控制器不用改,充电器要改。

网友:
48V,这样要用15个串,65块一个,不算运费要975,还不知道原空间能不能放下,充电器要改截止电压53.25对吧

网友:
每个尺寸是多少?

网友:
可以玩玩我的老头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平替48V电瓶车电池不?

上次朋友有18AH的电池,搞了个16S替代48V铅酸(48V 12AH),买了16S的保护板,充电器还是利用原来的,3.6V*16=57.6V,不用改,当然要好用的话,

换个电流大点的最好。

    换上以后开始挺好的,就是电动车显示不准,车上显示电量的有3格,如果到了两格时,最多就能骑个3-5公里,开始一周才充一次电,后面用了几个月,

就不行了,现在骑得少,2-3天充一次,预估开始应该能达到18AH,后面大约只有8-9AH左右了,因为电池本来就是二手的,所以就没有折腾了,骑得也少

,凑合用吧。

网友:
当时为了做这玩意也费了不少功夫,电池是二手的,人家好像是几十个串,用在什么车上的,专门自己去挑,拆的整组的,一致性比较好的,

避免回来自己配对配不上,可惜了,就是用的时间太短了,估计还是二手的不行。

网友:
这种可以直接串联?
装电车上欠压无保护吧。

网友D:
现在一套 48V 20AH的铅酸电池,以旧换新 240.00   。900多的话可以换4次了。有点不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套 48V 20AH的铅酸电池,以旧换新 240.00   。900多的话可以换4次了。有点不值呀 ...

你这算法就不对了。50Ah对比20Ah差2.5倍,还有寿命你没算呢(3倍以上),单次长续航骑行你感受你也不算。
看看本地的报价,各种挡次都有。最差的一年,50%容量都不包。20Ah的旧铅酸电池,卖废品一个也值4~5十元也不算

网友E:
楼主有单体小点的电池吗,比如20ah,30ah这种,体积大组15串,怕电动车放不下

网友:
这种应该也会鼓包吧?
我看很多人组合电池包,一点缝隙都不留,外面还用尼龙胶带捆上,还吹嘘多专业,这不是玩命吗?

楼主:
  铁锂电池应用定制4年,乱用充电器(或保护板坏)充鼓包有6次,下雨充电起火燃烧一次(火不大,没烧其它东西)。
  身边认识的人(三元锂电池)烧过两次。
注:我不做三元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单体小点的电池吗,比如20ah,30ah这种,体积大组15串,怕电动车放不下 ...

闲鱼找铁塔锂电池有很多,成组的模组,一定要选铁锂电池,安全性高很多

网友:
已经是大降价了,预计还得降。。。

能买到好电池太难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算广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找铁塔锂电池有很多,成组的模组,一定要选铁锂电池,安全性高很多 ...

好的,谢谢

楼主:
是的,锂电池是很水深,很多坑的。好货差货,你不拿到实物也只能听商家吹牛。
今年下半年锂电池价格下降很快,估计过完年后价格会反弹。现在的价格比3年前底价还要底。估计有些商家年前要清货回款,才低价抛货。

网友:
我的三元和铁锂电池都用5年多了。

网友:
加个逆变器就是户外电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业秘密,加0.1可以代购,保质量

你这只出本地,断了不少生意啊,可以走物流吧

楼主:
很难发得出外地,上个卖家也没货了。能查到上个卖家的很就出完了。我只拿了40个,可以自己用掉。

网友:
普通用户唯一能从官方直接买到的锂电池 惠州亿纬锂能,官方淘宝店的价格也挺贵的。

楼主:
这个尺寸也有鹏辉的,价格也很香,我没买过,谁去试水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