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稳定点的USB转串口大家用哪个?

楼主(2023-11-22):
以前用过PL2303和CH340.使用中插拔多了,有时会烧芯片。后面把PL2303原样直接替换成FT232,就好很多,但这个价格高。还想看看大家批量用稳定点的USB转串口芯片有哪些?

网友:
ch340在有的主板上不识别。
我们买的研华工控机,所有工控机,戳ch430都不识别。

网友:
340K ,二代半,340G 三代,安卓和无版图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H340N在安卓和无版图的那个系统上怎么样。方便不?

ch340在安卓和linux都可以插进去自动识别,不用操心什么驱动问题。

楼主:
CH340N在安卓和无版图的那个系统上怎么样。方便不?

网友:
FT232是拿来做 USB 转   SPI  UART  GPIO JTAG 用的   你拿来只当串口 太奢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0N, 500ksps长期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再快会偶尔丢数据, 大概几百字节丢一字节。
CP2102, 1.5Msps长期 ...

可能是CP2102的Linux 和Windows的驱动写得好

网友:
CH340G 用的很稳定了。

以前CH340的名声都是被反相TTL冒充232给败坏的。

网友:
我一直用 FT230X  12-13一片。转接232,485都没问题。

网友A:
CH340N, 500ksps长期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再快会偶尔丢数据, 大概几百字节丢一字节。
CP2102, 1.5Msps长期使用没问题, 就是贵点。

网友:
插拔多了 ,TVS保护和二极管防反接做好

网友:
CP2102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生常谈了,不差钱就FT232系列,

FT232贵,成本太高了。批量价格受不了。看大家的情况,就用340试试。只是以前记得用340爱烧,不知道是假货宝坑的还是芯片原来坑的。

网友:
我用得最满意的竟然是cp2102
ft232当然也有很多条线

网友B:
老生常谈了,不差钱就FT232系列,

网友:
折中就是CH340系列比较合适。

网友:
CH340是一个比较实际是选择,烧芯片可能是不同系统间的压差导致的,可以在防护和地连接上研究研究

楼主:
现在CH340大家用下来稳定了?那就用CH340N,我看了下是8脚芯片,体积小价格也1元多。

网友:
CH340用着挺好的,国外品牌CP2102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