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传感器I2C参数输出咋做?

楼主(2023-11-22):
如题,之前都是串口,突然有朋友要这个接口输出参数,别说,还真是没这样做过。

网友:
IIC 做从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应该是单片机做主机吧,另一个来读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单片机做主机吧,另一个来读取吧,

是的,需要自己设定地址,你看看这个资料https://blog.csdn.net/qq_41923657/article/details/125212765
     https://blog.csdn.net/m0_4668700 ... 6%E9%83%BD%E6%98%AF,aver%E7%9A%84%E8%AF%BB%E5%86%99%E3%80%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需要自己设定地址,你看看这个资料https://blog.csdn.net/qq_41923657/article/details/125212765

还真是,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