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站的链接为何这两天无法打开了?(解决方法在6楼,完美解决方法在19楼)

楼主(2023-11-22):
得到地址:

【荷兰郑州人才引进宣传片-哔哩哔哩】 https://b23.tv/B8sbqUQ

以前都可以打开的,这两天出问题了:

网友A:
可能是这个视频本身的问题,而非链接问题

我刚用客户端试了一下,我这个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BLE系列课】5.1.7 定时器服务器-哔哩哔哩】 https://b23.tv/BZ4N0q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视频本身的问题,而非链接问题

我刚用客户端试了一下,我这个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这个也打不开,我以为视频被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视频本身的问题,而非链接问题

我刚用客户端试了一下,我这个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你这个也打不开。

网友:
直接点链接打不开,但是复制粘贴可以打开

网友B:
直接点打不开,然后在打不开的浏览器页面的地址栏直接回车就打开了

网友C:
很容易猜到是根据Referer阻止其它网站跳转,下面是验证代码
```python
import requests
r = requests.get('https://b23.tv/B8sbqUQ', headers = {'Referer' : 'https://www.amobbs.com/', 'User-Agent' : 'fake'})
print(r)
r = requests.get('https://b23.tv/B8sbqUQ', headers = {'Referer' : 'https://www.bilibili.com/', 'User-Agent' : 'fake'})
print(r)
```
输出为
```
<Response [403]>
<Response [200]>
```

网友:
看来是楼上说的浏览器跳转问题,我在PC微信里点击这个链接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打不开,然后在打不开的浏览器页面的地址栏直接回车就打开了

真的耶!

网友D:
数码之家不正常很久了,好像被ddos攻击了,很难打开非常卡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消息

网友:
点击链接打不开,直接拖动连接到新窗口可以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码之家不正常很久了,好像被ddos攻击了,很难打开非常卡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消息 ...

挺正常的啊。刚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正常的啊。刚打开了。

昨晚是打不开的:

https://www.mydigit.cn/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挺正常的啊。刚打开了。

数码之家网页异常持续接近一个月了。卡顿,网页提示频繁的请求被拦截提示,感觉得罪了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之家网页异常持续接近一个月了。卡顿,网页提示频繁的请求被拦截提示,感觉得罪了谁!

很可能是封了某人的ID,对方恼羞成怒要报复。

DDoS攻击只能靠钱解决。攻击的人需要花钱,受害者也要花钱买流量清洗。

网友C:
如果愿意改网站代码,可以在`<head>`里面加上`<meta name="referrer" content="no-referrer">`,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F12实测有效

网友:
手机版Chrome长按链接,选无痕模式打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愿意改网站代码,可以在``里面加上``,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F12实测有效 ...

那是B站的问题,为何要我们修改代码?!

网友F:
把https改成http可以直接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https改成http可以直接跳

测试

【四川两县禁止私熏腊肉,并指定多个熏制点,官方:为应对大气污染-哔哩哔哩】 http://b23.tv/jaiXIm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https改成http可以直接跳

哈哈,果然!

打赏100汤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https改成http可以直接跳

用重定向洗掉Referer,想法不错。bilibili居然在这里留了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容易猜到是根据Referer阻止其它网站跳转,下面是验证代码
```python
import requests

居然是python, 两段话就搞定了,python 有这么nx吗

网友:
难受,上个tampermonkey的。
加上bilibili是just in case,加上weibo是有时候weibo会跳一下然后第二次才能打开
其他target看着加,@match也可以是多个
// ==UserScript==
// @name         Disable Referer for multiple target domains from amobbs
// @namespace    http://tampermonkey.net/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  Disable Referer for links from amobbs to multiple target domains only, not affecting other websites' Referer headers.
// @match        https://www.amobbs.com/*
// @icon         https://www.amobbs.com/favicon.ico
// @grant        none
// ==/UserScript==

(function() {
    'use strict';

    const targetUrls = [
        'http://b23.tv',
        'https://b23.tv',
        'http://www.bilibili.com',
        'https://www.bilibili.com',
        'http://weibo.com',
        'https://weibo.com',
        'http://h5.video.weibo.com',
        'https://h5.video.weibo.com'
    ];

    const link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a');
    for (let i = 0; i < links.length; i++) {
        const link = links[i];
        for (let j = 0; j < targetUrls.length; j++) {
            const targetUrl = targetUrls[j];
            if (link.href.indexOf(targetUrl) === 0) {
                // Add rel=noreferrer to links that point to the target URLs
                link.rel = 'noreferrer';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