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51太不厚道,亏我还用过那么多(烧录器坏了,查芯片型号)

楼主(2023-11-23):
在其官方论坛上发帖,题目:《烧录工具U8W-mini坏了,需要修复做备用,请协助我处理》

内容:烧录工具U8W-mini坏了,需要维修,请协助我处理,虽然STC-LINK也买了好几个,但是还是舍不得这个U8W,作为备用或者送人都比扔了要好,目前发现电感附近的一颗sot23-5封装的芯片发烫,看丝印是EIDE9,请告诉我具体型号,我争取修复一下。实在不舍得扔。

从昨天到现在,只有一条回复,而且给出的是一个购买烧录器链接

在此请教一下,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

楼主:
补充一些信息:除了上面的丝印,封装外。它的位置在电源转换上,连的是一个小功率电感2.2uH,电感输出接了一个大的封装比较大的贴片电容(大概封装是1812,没有量具体容值)

网友:
把原理图丢出来大家参考一下,老姚用不了啥很高级的片子的,很有可能是市面上通用且便宜的

网友:
哎呀看描述无非就是3.3v稳亚芯片嘛
看看板子上其它地方还有没有电源芯片
或者看下这个芯片你说电杆以后接了个大电容的那条线后面接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接到一些芯片的电源脚,
是的话随便找个1117-3.3普通的芯片飞上去就行了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对你不厚道,就因为没有人回复你,回复你的人只给了一个购买链接?

他们论坛本来人气也不高,没人回复可能是真没人知道,具体这个器件用的什么型号,普通技术支持哪里会知道,一般要研发才知道吧。

网友:
板子上个图看看

网友:
下载器好像是开源的,应该有原理图

网友:
带电感,带电容,不就是个DCDC吗
这个热也不一定是这个坏了,可能是后边用电的芯片坏了,有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对你不厚道,就因为没有人回复你,回复你的人只给了一个购买链接?

他们论坛本来人气也不高, ...

应该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他们没有义务告诉用户自己使用的型号,就像买个电视机厂家不会给你图纸也不会说器件型号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他们没有义务告诉用户自己使用的型号,就像买个电视机厂家不会给你图纸也不会说器件 ...

CRT时代,电视机都是带原理图的,而且非常详细的列出了每个元件的参数。

网友:
当然啦!CRT时代是日本在设计,国内选方案生产。给原理图顺手的事,因为日本厂家也给了其它人,保不了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T时代,电视机都是带原理图的,而且非常详细的列出了每个元件的参数。 ...

以前是啊,现在你买的电器,有1%带电路图吗?
别的不说,手机人人有嘛,我估计不到1亿分之一有电路图啊?

网友:
电感旁边,sot-23-5封装,极大可能是个DCDC,去网上买吧,这种封装对应管脚的型号,输入输出电压知道的话,基本就一种管脚顺序封装,随便挑个牌子都行。

网友:
lz用了多少么?量大的话,找代理支持。量小,就看原厂有没有时间了

网友:
起码你拍个照片看看坛友有没有印象,就这么文字一说,都不好判断是什么元件

网友:
你完全可以让销售送你一两个。 这东西又便宜,修修都抵不过浪费的时间。我都是让采购买5-6个放着,万一坏了也不能影响生产。

楼主:
芯片已被我取掉了,就是框中的位置。取掉后,上面C9电容两端就没有短路。

网友:
sot23的dcdc很多引脚排列都一样的,找个差不多的怼上去试试就行了,MT3410,M3406啥的

网友D:
扔了吧,直接找他们再要一个,这玩意买芯片的时候开口就送,我都要了几个了,然后都坏了,后面网上买的串口助手挺好一直没有坏.老姚就没有用过牛逼的东西,都是便宜货.

网友:
先买个新的,量一下C9的输出电压,再飞一个LDO到坏的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些信息:除了上面的丝印,封装外。它的位置在电源转换上,连的是一个小功率电感2.2uH,电感输出接了 ...

连个小电感? 那估计就是RT8008, SY8088, JW5211之类的DCDC, 如果前面输入电压不止5V, 也可能是MP2359, MP2451之类吧.
前面几种管脚顺序都是兼容的, 你自己对照一下

不过得先吹下来, 检查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扔了吧,直接找他们再要一个,这玩意买芯片的时候开口就送,我都要了几个了,然后都坏了,后面网上买的串口助手 ...

这个这么容易坏吗,看官方本来打算给客户自己用空片刷成下载器的,就是因为客户硬件防护不到位,老是坏,才不放开,只能买官方的。

网友:
他们论坛学生为主吧
要求某51自己研发编译软件的帖子时不时被顶起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