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24v系统,电源端子如果通过1kv的浪涌测试

楼主(2023-11-23):
如题,我们一款产品,目前过了ESD的4kv,EFT的2kv,浪涌的500v,但是浪涌1kv不能通过。希望能给点意见或者参考资料

楼主:
忘记说了,做1kv浪涌的时候,2块板子都是D6被击穿了
补充一下:
测试标准:GB17626.2-2006/EN 50491-5-2/EN 61000-4-5。 试验等级:2,试验波形(us):1.2/50(8/20),试验电压参数(KV): +-1.0,施加相位:异步,每项次数:5。

网友:
应该加压敏电阻吧

网友A:
条件也不说,比如内阻,持续时间什么的,上升时间什么的。我记得汽车上面最严苛的5a,是180V左右,持续时间不到1S.有2个解决办法,1个尝试使用更大功率的TVS。2.通过串MOS逻辑控制其通断来解决。(但是你这个要1000V的耐压MOS,不太好用这种方案)。另外楼主明显选型错误,你选用33V的TVS,然后你的DC-DC只有36V耐压,明显不对。D4的选型也不对,耐压40V,那么你反向的电压怎么办?一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也不说,比如内阻,持续时间什么的,上升时间什么的。我记得汽车上面最严苛的5a,是180V左右,持续时间 ...

谢谢指导,测试标准:GB17626.2-2006/EN 50491-5-2/EN 61000-4-5。 试验等级:2,试验波形(us):1.2/50(8/20),试验电压参数(KV): +-1.0,施加相位:异步,每项次数:5。
选型的错误,我这里下版就改正。还有个问题,自恢复保险丝我选的耐压30v是不是也有问题,应该放在D6管之前 ,好像也没有1kv能关断的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测试标准:GB17626.2-2006/EN 50491-5-2/EN 61000-4-5。 试验等级:2,试验波形(us):1.2/50 ...

保险丝是靠发热断开的,跟电压关系不大
保险丝放最前面可以最大化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是靠发热断开的,跟电压关系不大
保险丝放最前面可以最大化发热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C:
浪涌我发现除了上压敏,tvs这类的器件,最好在输入线上串一个金属氧化膜的小阻值插件电阻,而且还要是那种大个头的。小器件很难抗住这么大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浪涌我发现除了上压敏,tvs这类的器件,最好在输入线上串一个金属氧化膜的小阻值插件电阻,而且还要是那种 ...

好的,那我也加上试试了

网友D:
这些都加上成本就高了。直流24v应该配有电源适配器,按说这些是电源适配器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加上成本就高了。直流24v应该配有电源适配器,按说这些是电源适配器保证的 ...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惜客户这么要求,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惜客户这么要求,哎

前面进来的L1是个信号滤波器,不是电源滤波器,可能不太行的。需要找一种8mm~10mm左右尺寸,线圈规格超粗的,感值相当大的,好像是1mH的?,还是多大的共模,再测一下。如果型号描述只是多少欧的,是共模滤波器,和电源滤波器不太一样,后者标的是mH,可以吸收短时大尖峰,而信号滤波器体积小,容易饱和。

曾经有个设计前面就是用的一个大电流共模,一个好几块钱,效果是真的好,不良适配器输出的尖峰有8v左右,到了共模后面一点点都看不到,结果就是导致外壳电位异常,触屏乱跳。

还有一个,空气管考虑换成低压的,记得管子响应比较迟钝。所以,前几十ns浪涌只能靠共模去吸收/缓冲,共模后面加几个大容量mlcc吸收瞬间电流,直接进tvs容易挂tv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进来的L1是个信号滤波器,不是电源滤波器,可能不太行的。需要找一种8mm~10mm左右尺寸,线圈规格超粗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浪涌的话,可以考虑保险丝换用绕线电阻保险丝和压敏电阻组合。

网友F:
地方够不够?入口在L上先来一级功率电感,然后共模电容,然后一级共模电感,如果地方够就两级,一级镍锌一级非晶,然后差模电容。接下来是自恢复保险、20mm的压敏、5W陶瓷电阻、TVS。拿去过4KV都行,就是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方够不够?入口在L上先来一级功率电感,然后共模电容,然后一级共模电感,如果地方够就两级,一级镍锌一 ...

谢谢指导,板子空间是比较小的,我们在改改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板子空间是比较小的,我们在改改看

若修改版通过了贴出来 ,搬凳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