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对拷机疑惑,求大家帮忙。

楼主(2023-11-23):
项目上之前是这样做的,将安装好的系统装在一块硬盘里(母盘),用硬盘对拷机,为其他硬盘逐个拷贝系统。

现在因为系统太多了,每次都要做一个硬盘存储(母盘),时间久了都找不到了。所以现在想买一块大的硬盘,在这个硬盘上同时存储多个硬盘镜像,然后根据需要,对子盘进系统行拷贝。

请问大家,这种方案能实现吗?我记得硬盘对拷机需要母盘和子盘一样大,或者子盘大于母盘才可以。
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案吗?比如再生龙?

网友A:
使用ghost将硬盘压缩成一个镜像文件。然后保存起来。

以后随时可以恢复成一个硬盘。

网友B:
是什么系统?win系统用ghost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ghost将硬盘压缩成一个镜像文件。然后保存起来。

以后随时可以恢复成一个硬盘。 ...

这样分区表还在吗?假如子盘已经有分区了、或者是一块新硬盘,用ghost还原能将分区还原成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系统?win系统用ghost很方便,

ubuntu系统

网友C:
硬件拷贝机啊。。。佑华 哥布林系列 2K左右一台 我买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拷贝机啊。。。佑华 哥布林系列 2K左右一台 我买了很多了

2K多不便宜
有便宜又快速的拷贝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拷贝机啊。。。佑华 哥布林系列 2K左右一台 我买了很多了

能实现一块硬盘上存放多个镜像,然后拷贝的时候可以选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分区表还在吗?假如子盘已经有分区了、或者是一块新硬盘,用ghost还原能将分区还原成一样的吗? ...

分区信息都在的。

使用winpe的u盘启动,然后打开ghost软件,disk to file(image)就行。

网友:
有些硬盘盒都可以,量产用都不用开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区信息都在的。

使用winpe的u盘启动,然后打开ghost软件,disk to file(image)就行。 ...

ok,多谢站长。我查了下ghost只能用在windows备份和还原,linux下一般用clonezilla(再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