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定时器驱动电机

楼主(2023-11-23):
平时一般用高级定时器的PWM互补输出来驱动逆变器,那对于没有互补输出功能的通用定时器,能否用PWM输出+反相器来模拟互补输出呢?

网友:
当然可以了,很多驱动芯片内置死区控制了。

网友:
未采用驱动芯片时,死区控制有风险,有驱动芯片直接PWM控制就可以,换相驱动芯片处理

网友:
ir2104 有这种半桥驱动带死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