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丝印 LAC的器件?

楼主(2023-11-23):
请问丝印LAC的器件是什么呢?
这个电路板是真空计上的,谢谢啊

网友A:
高压二极管,这种可能几KV,十几,二十KV?这个型号还真没找到

网友B:
看做工,是不是歪果仁某品牌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是不是歪果仁某品牌变送器

谢谢,这个是 真空计 PKR 250  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二极管,这种可能几KV,十几,二十KV?这个型号还真没找到

谢谢,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