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35A的铅酸新国标电动车跑80公里跑的到么

楼主(2023-11-23):
一直没弄明白电瓶的这个A的意思, 不知道是电压大好还是电流大好,感觉电压乘以电流,就代表电瓶的容量,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A:
AH才是表示容量,不排除用一个A来混淆视听。

网友B:
我的五羊本田电单车,48v24ah, 可以一次性开58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才是表示容量,不排除用一个A来混淆视听。

问了好多家电动车店,都说的是A,没说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五羊本田电单车,48v24ah, 可以一次性开58公里。

是铅酸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好多家电动车店,都说的是A,没说安时。

你去手机店买充电线也是一样的,你说TypeC,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你说华为接口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60V20Ah的跑50公里没问题,你这电量是我1.4倍,要跑80公里要看工况

充满电,气温20摄氏度以上,胎压足,不要太宽的轮胎(宽台滚阻大),负载一个正常成年人(75公斤),没有太多爬大坡,尽量匀速30,那跑80公里应该可以。

城市里因为有红绿灯,全程平均下来30时速不慢了。

网友:
正常就是要写Ah的,只说A的多数是骗子不敢说

网友C:
无论是淘宝还是京东,见到写容量用mA和A做单位的,基本上都是骗子。反应电池容量最好的单位是Wh,其次是Ah。

网友D:
应该没问题,我48V 12ah的新电池充满电,跑三天还有接近一半的电,一天11公里不到点

网友:
我72V  20AH,能跑50公里以上,不过没试过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淘宝还是京东,见到写容量用mA和A做单位的,基本上都是骗子。反应电池容量最好的单位是Wh,其次是Ah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我48V 12ah的新电池充满电,跑三天还有接近一半的电,一天11公里不到点 ...

你这新电瓶吧。我之前新买的和你一样大电瓶,每天也差不多10公里的样子,可以骑一周。半年不到,行程减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去手机店买充电线也是一样的,你说TypeC,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你说华为接口就知道了。 ...

是吗,在深圳我都是说的typeC,很少听说华为接口,这玩竟儿又不是华为特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吗,在深圳我都是说的typeC,很少听说华为接口,这玩竟儿又不是华为特有的 ...

华为用过就是华为的

网友:
容量无水份的话可以,48V20AH能跑5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