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图片取模软件除了Image2Lcd,还有哪个?

楼主(2023-11-23):
我现在用的就是Image2Lcd,发现用它识别一些BMP图片,颜色都变了。

因此找找还有哪些彩色图片的取模软件?

网友A:
不如尝试直接 C 语言?

24/32bit BMP 文件,从 0x36 地址开始,就是逐行的 BGRA BG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尝试直接 C 语言?

24/32bit BMP 文件,从 0x36 地址开始,就是逐行的 BGRA BGRA..... ...

那是用哪个软件打开BMP文件,才能将当中数据提取出来呢?

我不会上位机编程,我的想法是将数据提取出来,再想办法转为RGB的数据。

楼主:
bmp可以用Editplus打开,但是我的初始问题是找一个图片取模软件,有坛友可以分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bmp可以用Editplus打开,但是我的初始问题是找一个图片取模软件,有坛友可以分享吗 ...

WinHex,ultraedit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Hex,ultraedit都可以。

谢谢老陈

网友:
十几年前刚毕业时,进的LCD生产企业,天天跟这些打交道。之前公司用的转图软件是公司内部写的,当时我还觉得有些地方不方便,还用VB6.0重新写了一个。现在忘干净了。

网友:
Nopad++也可以打开,也可以用segger的bmpcvt转换

楼主(2024-01-13):
找了一英文版的软件,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现在上传上来分享给大家。

。。这个软件超过了16M,我无法上传??
那到这里下载吧: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lcd-image-converter/

网友C:
用Python写个就几分钟的事,不熟python的话交给GPT去写则更快,一两分钟的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ython写个就几分钟的事,不熟python的话交给GPT去写则更快,一两分钟的事,哈哈 ...

我正在学习Python,希望不会学习烂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ython写个就几分钟的事,不熟python的话交给GPT去写则更快,一两分钟的事,哈哈 ...

用Python搞了半天才搞出来,当然我对Python还不熟

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Python搞了半天才搞出来,当然我对Python还不熟

谢谢大神提醒

一条命令搞定(convert 命令属于 ImageMagick 开源软件):
$ convert IN.png -type truecolor OUT.rgb

生成 RGB 裸数据,输入图片可以是任意通用格式

rgb 裸数据转 c 语言数组头文件也是一条命令的事:

$ xxd -i OUT.rgb OUT.h

还可以顺便改改颜色、尺寸、旋转,譬如:
$ convert IN.png -fill white -resize 50x100% -modulate 100 -modulate 100,100 -colorize 40 -geometry x684 -bordercolor none -alpha remove -rotate 90 -type truecolor OUT.rgb

参数解释:

brightness:
    -modulate xxx       # default 100, recommended range: 80~130

saturation:
    -modulate 100,xxx   # default 100, recommended range: 90~150

density_n:
    -colorize xxx       # required range: 1~100, recommended: 20~50

需要 rgb565 的话,可以用 ffmpeg 命令:

$ ffmpeg -i IN.png -pix_fmt rgb565 OUT.rgb

或者依旧用 convert 命令,先增加参数 “-define bmp:subtype=RGB565”,转成 bmp 文件,再把 bmp 文件的最后 长 x 宽 x 2 bytes 数据取出来就行了: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without-bmp-head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Python搞了半天才搞出来,当然我对Python还不熟

谢谢大神提醒

现在有python确实是很方便,加上GPT更是如虎添翼。回想多年前用VC++写个PNG转自定义的图片格式(RGBA4444)就够忙活一段时间,当年VC++还不支持PNG,得用libpng来先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条命令搞定(convert 命令属于 ImageMagick 开源软件):

大神您这些代码是什么语言?什么编译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python确实是很方便,加上GPT更是如虎添翼。回想多年前用VC++写个PNG转自定义的图片格式(RGBA4444 ...

大神,您的GPT是3.5还是4.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您这些代码是什么语言?什么编译平台?

这不是代码,不涉及编译,这是 linux 命令,windows 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代码,不涉及编译,这是 linux 命令,windows 也可以用

谢谢大神提供一个思路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您的GPT是3.5还是4.0的?

以前是用3.5,被封了后用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