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a35d1芯片做的控制板,踩坑中。

楼主(2023-11-24):
单芯片控制4路步进电机,10路pwm,2路canfd,因为双核,所以还可以跑linux,走以太网,4g,比nuc980强太多了。

网友:
板子不错,下次换个相机再拍

网友A:
板画得很好看, 步进电机驱动用的是什么芯片,怎么都不加散热器,难道是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画得很好看, 步进电机驱动用的是什么芯片,怎么都不加散热器,难道是控制器? ...

散热器在bottom层,开天窗加铝块

网友B:
新塘的惯例是有些坑,迈过了应该不错,这个片的定位和性能很像STM32MP1,内置DDR比较赞,A35性能和功耗都比A7强不少。听说ST32MP2年底送样,双核1.5G的A35+M33+1.3T的NPU,有得玩了,哈哈

网友:
按照ST的资料开放惯例,NPU资料可能也开放,1.3Tops用来做图像处理爽歪歪,非常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塘的惯例是有些坑,迈过了应该不错,这个片的定位和性能很像STM32MP1,内置DDR比较赞,A35性能和功耗都比 ...

stmp1我也用了,外设感觉没新塘好用,当然稳定性肯定st强。

网友C:
你现在用的里面的单片机,还是ar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用的里面的单片机,还是arm?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C:
我的意思是MA35D1里面的单片机你用了没有?

网友D:
lz是只搞软件,还是软硬件都搞

网友E:
只是比nuc980快一点吧,工业控制还有什么具体优点呢?相应的价格也是翻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只是比nuc980快一点吧,工业控制还有什么具体优点呢?相应的价格也是翻倍的。 ...

比NU980不知道快多少倍了,哈哈
同频A35是Arm9的4倍+,800Mx2比300M有块5倍多,假如有浮点的运算的,双精度FPU又要快N倍,有复杂算法的可用NEON优化的,双NEON比没NEON快10~20倍,内存带宽还不算
所以,
斋逻辑整数不优化:至少20倍
FPU+NEON:至少200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比NU980不知道快多少倍了,哈哈
同频A35是Arm9的4倍+,800Mx2比300M有块5倍多,假如有浮点的运算的,双精 ...

不做图像处理,工业需要那么快?Rk3568比这个快多了吧。挂500W摄像头,open CV图像库跑起来还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NU980不知道快多少倍了,哈哈
同频A35是Arm9的4倍+,800Mx2比300M有块5倍多,假如有浮点的运算的,双精 ...

我们现在还是拿nUC 980裸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比NU980不知道快多少倍了,哈哈
同频A35是Arm9的4倍+,800Mx2比300M有块5倍多,假如有浮点的运算的,双精 ...

你实测过吗?我用A7和ARM9对比过,同频1.8倍左右。800兆的A7差不多是300兆的NUC980的5倍性能(只比整数性能,浮点因为980没有硬浮点,性能随便差岀上百倍。但工控用到浮点的地方不多)
A35也不是高性能核心,不太可能同频比A7高那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MA35D1里面的单片机你用了没有?

用的,不然你觉得Linux怎么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只搞软件,还是软硬件都搞

板子嘉立创打的,还是自己手焊的,没有外置ddr这种板子难度减少8 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做图像处理,工业需要那么快?Rk3568比这个快多了吧。挂500W摄像头,open CV图像库跑起来还是垃圾 ...

rk3568偏向消费电子,工业运动控制不行

网友:
羡慕,希望将来自己也能画这种板子。

网友:
楼主牛逼。ma35d1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rk3568偏向消费电子,工业运动控制不行

我看到台达有用rk3568做运动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实测过吗?我用A7和ARM9对比过,同频1.8倍左右。800兆的A7差不多是300兆的NUC980的5倍性能(只比整数性 ...

对不起,我确实武断了,并没有实测过。查看eembc的coremark跑分,同频A53大约是ARM9的2.5倍左右,而官方宣传A35对比A53提升20%,所以大概猜测是3倍左右应该比较准确。A35我也没用过,A7在用,ARM9在零几年用Linux折腾项目的时候用过几年,那时主要是用EP9315,2410, 2440,6410,还有用过ST的STR9,彼时的STR9 EMC性能也是屎的一坨,最怕射频,手机放旁边打个电话都能死,关键看门狗都跟着一起死,那时老板拿给ST的FAE帮忙处理,FAE也摇头说这芯片就这样,您们也不是第一个反馈的客户。再有就是大概7年前弄过一会裸跑N329xx,被其EMC性能折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做图像处理,工业需要那么快?Rk3568比这个快多了吧。挂500W摄像头,open CV图像库跑起来还是垃圾 ...

哈哈,500W像素数据量确实比较大,工业上很多场合其实不用这么高像素,就算上高像素,也是图像金字塔分层处理+ROI来降低时间复杂度。嵌入式平台跑opencv要看跑什么内容,opencv是大而全(实际比起halcon也不怎么全),很多算法直接500w像素丢给opencv去处理当然很费时间,分分钟播放幻灯片。优化非常关键,您看看基恩士的很多嵌入式传感器,跑图像处理欢快的很。我们三年前用M7跑30w像素的特定对象匹配跟踪,也从最初的幻灯片拼命优化最终跑到60fps+,今年换了MP157来搞,曾经使我们欢呼的M7SIMD在NEON前只是一坨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哈哈,500W像素数据量确实比较大,工业上很多场合其实不用这么高像素,就算上高像素,也是图像金字塔分层 ...

就举个简单例子,RGB转Gray,您直接用opencv,内部都给您按照0.299,0.587G,0.114的标准系数去处理,而稍微投机取巧一下,损失一点精度,按照/3,/2,/6累加,速度就上来了,上NEON,更是一次处理4个像素,速度直接上天,比官方库转换快一个量级,而实际上,这些转换的“损失”,对于灰度处理根本没有丝毫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举个简单例子,RGB转Gray,您直接用opencv,内部都给您按照0.299,0.587G,0.114的标准系数去处理,而稍 ...

請問高手,我正在找一個單芯片(自帶RAM和FLASH)比較大的,上面接30W像素COMS
想在上面跑一些opencv的東西,例如物體跟蹤,匹配,請問有什麽芯片比較適合?
成本敏感一定要便宜,最好15以下,體積敏感,不需要工業級芯片,本來以爲NU980可以,64PIN,但是看了下好像要幾十塊,也不知道32M或者64M夠不夠opencv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請問高手,我正在找一個單芯片(自帶RAM和FLASH)比較大的,上面接30W像素COMS
想在上面跑一些opencv的東 ...

V3S ,但不带NPU,但opencv不要想了,慢如狗,对RAM需求也大。V831,V853,带零点几T的NPU,用上了还是不错,可惜资料不怎么开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确实武断了,并没有实测过。查看eembc的coremark跑分,同频A53大约是ARM9的2.5倍左右,而官方 ...

你应该看错了, A35是新一代的低功耗系列,跟A7一样的定位,不是高性能系列。新一代的低功耗根本不可能超过前一代的高性能的。高性能系列支持乱序执行,低功耗的没法比。而且A35是A53的简化版,只有大约80%性能。
我看到的资料,A35比A7的定点性能只提高了6%,浮点性能提高36%,几乎等于没变什么,只是升级到64位了而已。
所以如果同频的A53是ARM9的2.5倍,然后A35打8折,变成2倍。我实测的A7是ARM9的1.8倍。换算过来也就是A35是A7的同频1.1倍。这个升级幅度很合理。

网友:
其实现在的ARM CPU的性能已经很好了,设计高性能CPU的那些技术,能下放的早就下放了。我用普通的整数操作程序测试的结果,我自己电脑的CPU,11代I7,其实同频性能也就是A7板子的2倍左右。
电脑CPU的规格多高啊,内部10个执行端口,其中4个ALU,6个存储端口。每个时钟最多吃进5条指令,乱序执行。结果实测跑普通的程序也就是只能顺序执行,每个时钟2条指令的A7的2倍性能而已。。。
别的高级指令除非你调特殊的库才能用上,普通的程序用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V3S ,但不带NPU,但opencv不要想了,慢如狗,对RAM需求也大。V831,V853,带零点几T的NPU,用上了还是不 ...

其實我要處理的只有30W像素圖片,opencv需要那麽大的資源損耗嗎?保險我其實還沒接觸過opencv,現在想先選型再研究。
芯片資料沒有的話,基本就沒招了,因爲剛開發前期,沒有量的,資料都不會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看错了, A35是新一代的低功耗系列,跟A7一样的定位,不是高性能系列。新一代的低功耗根本不可能超 ...

谢谢指正,哈哈,确实是我不严谨了,抱歉。十几年的一些ARM9程序搬过来给A7跑,感觉快好多,形成一个ARM9很慢的错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實我要處理的只有30W像素圖片,opencv需要那麽大的資源損耗嗎?保險我其實還沒接觸過opencv,現在想先 ...

其实您可以考虑一下那个什么派,用的V831,之前买来测试过一下性能,具体我也不记得了。支持micropython,对标openmv但比openmv要快很多,做点小东西应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正,哈哈,确实是我不严谨了,抱歉。十几年的一些ARM9程序搬过来给A7跑,感觉快好多,形成一个ARM9 ...

A7主频也高啊,快几倍是很容易的。这样你看起来差别就很明显了。
其实我也见过A7比ARM9同频还比不上的情况,例如http server库。我测过800兆的A7跑linux每秒能处理2千请求,而300兆的ARM9裸机每秒是1千请求。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linux内部的网络协议的复杂度。反正只看疗效,那么效果的差别就是这样的。。。

网友H:
这个是通过软件区分哪些功能管脚是m4核控制,哪些是a35控制?
另外这个不支持lvds接口,有转换芯片吗?找了一圈没看到合适的。
主要是不用管DDR,layout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通过软件区分哪些功能管脚是m4核控制,哪些是a35控制?
另外这个不支持lvds接口,有转换芯片吗?找了 ...

arm-trusted-firmware里面确认引脚分配,芯片不支持lvds接口,这点没有全志好,全志芯片显示接口都是齐活的,不过我的项目都是不需要屏幕显示的。之所以不用全志,就是因为全志的资料不全,除非价格敏感,不然小公司哪有精力去搞这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arm-trusted-firmware里面确认引脚分配,芯片不支持lvds接口,这点没有全志好,全志芯片显示接口都是齐活 ...

是的,资料不全很麻烦,我们应用目前是imx8,主要是这个电路是外包设计的,当时为了省钱没有付设计费,直接采购的单板,比较贵。资料什么都没有,现在想改,发现找不到对方人。
目前新项目想试水这个,另外一点就是提供了YOCTO project,这个是一大意外,我们用的也是这个系统。
需求相对简单,lvds电阻屏,emmc,qspi,rtc,两USB,uart等基本接口。再就是io板都可以和CPU板集成到一起了,成本上更有优势。而且板子不需要8,10层的,4层就够了。layout更方便。
很想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资料不全很麻烦,我们应用目前是imx8,主要是这个电路是外包设计的,当时为了省钱没有付设计费,直 ...

lvds驱动可以专用芯片转,新塘sdk里面有提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vds驱动可以专用芯片转,新塘sdk里面有提到的

这个片子现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lvds驱动可以专用芯片转,新塘sdk里面有提到的

应该是24bit rgb并行信号转lvds信号: 4对差分数据➕1对差分时钟,
一般这种都是老芯片了,新的基本上都是lvds,mipi,dsi等互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lvds驱动可以专用芯片转,新塘sdk里面有提到的

找到了24bit rgb转lvds芯片,ti的sn75lvds83b,支持最高1080p@60fps。
另外国产和它p2p兼容的也有几款,不过国产的搞不好就停产,不太放心,只能都测试了bom上做增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