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了个IP6538快充模块,空载发热严重,耗电有3瓦多

楼主(2023-11-24):
25块钱淘宝买的快充模块,IP6538芯片好像还是比较多人用的,有些品牌的移动电源也用这个芯片。
本来想装在在电瓶车上给笔记本充电(typec pd协议),不过用12V试了下行不通,笔记本是65W的,这模块功率太小。
这模块空载时候也有3瓦多,发热严重,这感觉非常夸张了。

网友A:
你这个是降压型的,到不了20V,所以给笔记本充不了。 要买升降压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降压型的,到不了20V,所以给笔记本充不了。 要买升降压型的。

这模块写着可以32V的,我接到24V直流电源,也是没法给笔记本充电。
估计协议中是不是有功率这些定义,能识别模块最大功率不够。

网友A:
PDF里写了pps只支持到11V
可以买IP6559的试一下,我亲测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网友:
3瓦多肯定是模块质量很垃圾了,外围参数没有让芯片工作在最佳状态。正常空载电流几个毫安就能接受。

网友B:
应该是模块有问题,这芯片不至于这样,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模块有问题,这芯片不至于这样,退货吧

没法退,我已经焊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法退,我已经焊线了

充电宝芯片都有静态低功耗设计,应该是模块有故障!既然功能正常,只是静态功率大很有可能是电容有漏电问题,看能否无损拆开摸一下是哪里发热修一下。这待机功率不修好也没法用

网友D:
这个外观看着不错,一直想给汽车加装一个,可是淘宝上卖的不是带数码管就是带指示灯,各种花里胡哨的不喜欢,所以一直没买。不知道这款待机功耗高是通病还是个别情况,准备带运费险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芯片都有静态低功耗设计,应该是模块有故障!既然功能正常,只是静态功率大很有可能是电容有漏电问 ...

破案了,是电压输出端一个TVS有问题,丝印BG,网上查应该是SMAJ13A,去掉就正常了。
同时也发现输出端一个估计是100NF的电容裂了,也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外观看着不错,一直想给汽车加装一个,可是淘宝上卖的不是带数码管就是带指示灯,各种花里胡哨的不喜欢 ...

你买来充手机还是笔记本?

楼主:
去掉有问题的TVS后,现在居然能充进笔记本了,笔记本原配65W的充电器。
虽然笔记本提示充电状态较弱,但是不要求快速充电或者高功耗工作时候,这10瓦左右慢慢补电是完全够用的。

补充,外接HDMI显示器时候,USB分析仪没法插入,就用另一个小设备测充电功率,居然能飚到27瓦,这下妥妥的实用了,充笔记本没问题了,虽然windows还提示充电弱。

网友:
购买链接

楼主:
挺多商家一模一样的。
我买这个感觉做得有问题,我前面将TVS管去掉了,现在功耗正常了,但是内部红色的LED又不亮了,懒得再拆开检查原因了,不影响使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来充手机还是笔记本?

充手机,车上自带的位置不方便,且充电太慢了,又不想占用点烟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挺多商家一模一样的。
我买这个感觉做得有问题,我前面将TVS管去掉了,现在功耗正常了,但是内部红色的LE ...

能私信  发我链接 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私信  发我链接 信息吗

你收到要先试试,别跟我一样收到就焊线了,不好退,有问题只能自己查

【淘宝】https://m.tb.cn/h.5PQQ1YO?tk=eG9GWVX3Mhg CZ3457 「30W 手机充电板快充支持苹果PD3.0/PPS/QC3直流降压DIY改装模块」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DF里写了pps只支持到11V
可以买IP6559的试一下,我亲测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pps是三星的充电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里写了pps只支持到11V
可以买IP6559的试一下,我亲测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今天早上修好后,往笔记本充电是9V  3A,还不错,27瓦慢慢充轻薄本也够,笔记本电池好像是56Wh

网友:
引用 网友F:
pps是三星的充电协议。

是三星用了PPS协议?
PPS是PD3.0的子集,电压可以更精细的调节。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实测空载电流很小,也就几个毫安,没有你说的这种空载3瓦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实测空载电流很小,也就几个毫安,没有你说的这种空载3瓦的情况。 ...

我12楼找到原因,是输出端TVS击穿了,所以空载在耗电

网友:
TYPE-C口的笔记本,,我用5V的USB也能充,,就是慢点,,,,

楼主:
本来我的电摩前面有USB充电口,但是只有500mA,本来想直接在旁边加个大电流的USB充电口,但是电瓶车前壳拆不开,所以就算了。
买了个29-130V的降压模块,跟楼主位的USB模块配合,直接从电瓶车充电口取电。不是经常用,所以块头大点也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