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遇到MSVFW32.dll没有被指定在Windows上运行

楼主(2023-11-25):
如图,不知道哪天动了哪里,打开AD还有pdf的时候报这个错,AD重装也不行。有遇到过的吗?指点一下,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A:
当你弄好图上提示的这个dll后,还会提示另一个dll存在问题,然后还会有下一个dll……
基本上还是重装更省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弄好图上提示的这个dll后,还会提示另一个dll存在问题,然后还会有下一个dll……
基本上还是重装更省事 ...

这是系统损坏了?

楼主:
原来的固态硬盘是三星970 EVO PLUS, 买了块990 PRO来装系统,现在固态硬盘便宜。

中间有个插曲,被华硕主板折腾了一下。
一切装好进BIOS,看到有个intel快速存储技术,手贱打开了,然后发现主板启动里面找不到硬盘了,但是硬盘有显示,当时还不知道是这个原因。

以为是硬盘问题,然后买了个NVME盒子把盘格式化再插进去还是不行,折腾了2个晚上,最后无意中发现BIOS界面里2个硬盘显示的是RAID,不是NVME,最后把这个Intel快速存储技术关掉硬盘在启动界面就回来了,但盘格式掉了,又是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