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软件:向日葵远程之后,键盘和鼠标仅仅远程可以操作

楼主(2023-11-25):
经常和现场的同事向日葵(或者类似软件)远程调试
防止现场有人(普通人,对电脑操作小白的)故意修改程序等等操作
远程之后,同事的键盘和鼠标仅仅远程可以操作;
他自己是无法操作的
(面对对象:电脑操作小白  即可  不需要高深技术)
也就是远程期间   键盘和鼠标锁住权给远程操作者

网友:
应该没有这种吧,安全性也不允许啊,必须本地级别最高,实在要搞就把显示器关闭

网友A:
请仔细观察新版本向日葵中设置,安全里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观察新版本向日葵中设置,安全里的选项

最新版本是多少  我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观察新版本向日葵中设置,安全里的选项

看了;  是被远程的电脑可以锁住了远程的键盘和鼠标操作
刚好和需求反向

网友B:
远程的时候可以让对方电脑黑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的时候可以让对方电脑黑屏的

如何操作?向日葵远程可以吗

网友:
mstsc,远程了对面直接退出登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操作?向日葵远程可以吗

就是向日葵啊,你找一下,远程时有个下拉菜单可以选择,设置里面也有这个选项,以前是叫什么被控时显示黑屏,新版本可以自定义显示壁纸(收费)

网友:
把本地主机和键盘/鼠标拔掉就行了。

楼主:
重新描述一下
被远程控制的是现场的笔记本
远程之后,现场电脑的鼠标和键盘可以被远程控制或者嘎命令等等屏保而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