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贴片,X光检查能不能查出虚焊或短路

楼主(2023-11-25):
板子上有几个BGA芯片,不知道做X光检查能不能查出虚焊或短路
短路应该可行,不知道虚焊能查出来吗??
正常怎么收费?如果在厂家贴片,查出来虚焊或短路,厂家是否负责维修?

楼主:
快速、准确检测虚焊的方法,就是利用X射线检测设备进行虚焊检测。当X-ray透射电路板的时候,电路板中虚焊、断裂部分,又或者是空洞部分就会由于焊料金属分布密度的不同对X射线吸收能力不同形成的射线强度差异被检测出来

楼主:
是从正反两面进行X光照射吗

网友:
断路得3d xray吧?

楼主:
三视图?从三个方向照射吗

网友A:
最近做了BGA的贴片,每片加收5元X-ray检测费。
看了一下X-ray图片,主要是关注每个焊点的阴影面积是否一致,如果焊接异常,焊点阴影的形状或者面积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做了BGA的贴片,每片加收5元X-ray检测费。
看了一下X-ray图片,主要是关注每个焊点的阴影面积是否一致 ...

请问你在哪里做的贴片?每个PCB单独照射一张吗?

网友:
这设备挺贵的,能检测到虚焊或者短路。

网友B(2024-02-13):
淘宝也有专门做检测的,有问题的话帮你拆下来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也有专门做检测的,有问题的话帮你拆下来重新焊接

万能的淘宝,回头试试
你有试过的店家吗?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C:
2017年,公司推出个LGA封装的模块,当时我负责这个模块的PE测试,在PFMEA报告里,我极力要求改为邮票封装,没有成功。
投产后,LGA模块贴在主板上,很多连锡、虚焊。刚开始x光全检,可根本不能把不良品全部拦截。有些连锡像头发丝一样小,x光操作员很容易漏。虚焊更难检了,按锡斑大小判定虚焊的话,会有超30%被扔掉。
最后我想出一个植入测试方案,要求RCU FW植入一个测试模式,在某条件下运行自检,配合主板外围电路,每个主板自检10秒钟完成,并用串囗反回命令,可解释出每个脚连锡或虚焊。
当时申请了专利。
很可惜公司迁去越南,测试架没人维护、更新,把LGA模块做死了。据说下版模块改成邮票封装。我拿到了遣散费,也没再关心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也有专门做检测的,有问题的话帮你拆下来重新焊接

可以先进行功能性测试,有问题的挑出来找淘宝维修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7年,公司推出个LGA封装的模块,当时我负责这个模块的PE测试,在PFMEA报告里,我极力要求改为邮票封装, ...

研究的好深入啊,都申请专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17年,公司推出个LGA封装的模块,当时我负责这个模块的PE测试,在PFMEA报告里,我极力要求改为邮票封装, ...

兄台是什么公司啊?  感觉是大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台是什么公司啊?  感觉是大厂啊

公司倒闭了,失业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司倒闭了,失业中…

短暂的停下脚步歇息一下,未必是件坏事

网友:
我们现在的PCBA检测方式也是这个原理,通过外部硬件配合做全功能硬件检查,ICT都省了,ICT本来就不准。Xray也只能大致看看,实际批量生产还是全功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