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压低于mcu设置的复位电压,MCU处在什么状态?

楼主(2023-11-25):
供电电压2.2V,mcu设置3.6V复位。
我测了一下功耗
如果重5V调低到2.2V,功耗100ua
如果直接上电2.2V,测到1ua左右
规格书有没有什么参数描述MCU处在什么状态呢?

网友:
处于不可预计的状态。。。。。。。。寄存器都在发傻,电路状态无法估计

网友:
不可描述状态

网友:
应该是内部复位状态?

网友:
第一种工作在低电压反复复位模式。第二种就是静态的,可能连晶振都没工作。以上都是瞎猜模式因为天知道你在用什么处理器

网友:
看MCU类型。一般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A:
打开了 LVR  电压低于复位值  肯定在复位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了 LVR  电压低于复位值  肯定在复位状态

LVR电路工作起来对电压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吧?那么在LVR电路起效之前的io是什么状态?

网友:
每家的MCU设计不一样。

有的MCU的复位电压只是一个电压点,高于这个点就工作,低于这个点就复位。相等时,可能产生复位的反复,即振荡。

有的复位电路设计会有迟滞,上升电压>下降电压。如果做个100mV迟滞的话,上升到2.2V结束复位,下降到2.1V才会开始复位,避免产生振荡。

另外,在复位时,各MCU的功能设计不一样。有的MCU在复位时间内,振荡等电路已经开始工作,有的MCU啥也不做,只复位内部的寄存器,并对复位定时。

网友:
相当于NRST脚持续拉低, CPU不工作呗? 具体看datasheet/reference manual吧.

网友:
从高电压降下来,你程序运行过,初始化了外设,电压降下来后只是cpu复位了,外设还在工作,多出来的功耗可能就在这里了。

楼主:
已经改了方案,保证低电情况下mcu仍能工作。不冒险了。
换了支持低压的mcu,最低工作电压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