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字节的校验码,试了常见的几种没试出来,求助。

楼主(2023-11-26):
HEX格式,内容如下
A5A500000046126011210956340515118036
最后一个字节0x36是校验码。校验区域有可能是前面所有的,也有可能是去掉了A5A5,不确定。试了几种,都不对。

网友:
这种 要多搞有效帧 数据。才一帧 没啥意义,破解是否正确都不知道。。

校验 有很多种,求和,XOR  奇偶。

网友:
三针数据
发上来吧
除非是愿作者,否则一个数据不好判断

楼主:
A5A5000000041240112109463401951018A9
A5A5000000281320042015291200302730D2

网友:
尝试着计算一下,无法判断,
估计约定的有密钥。
原数据经过校验之后和密钥进行运算,再发出。
这样难度系数高。
期待高手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不是说丢给GPT吗,估计几秒钟就出来了?
可是没有谁试过,

网友:
发两遍吧

网友B:
如果有移位加异或,需要大量的数据才能破解,就这几帧根本找不出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丢给GPT吗,估计几秒钟就出来了?
可是没有谁试过,

还能这样玩儿。

楼主:
我算XOR不对呀,是chatgpt胡扯吗!

A5 XOR A5 XOR 00 XOR 00 XOR 00 XOR 04 XOR 12 XOR 40 XOR 11 XOR 21 XOR 09 XOR 46 XOR 34 XOR 01 XOR 95 XOR 10 XOR 18 = A9

A5 XOR A5 XOR 00 XOR 00 XOR 00 XOR 28 XOR 13 XOR 20 XOR 04 XOR 20 XOR 15 XOR 29 XOR 12 XOR 00 XOR 30 XOR 27 XOR 30 = D2

网友:
多喂点数据,多换点问法
说白了就是让他帮你试各种可能性,自己去一个是想不全,二是压根儿没有那么快验证,

网友A:
我前几个月为了跑一个crc计算,16bit,不知道多项式,不知道初始值,用网上的在线计算网页盲跑,跑了大概30个小时才跑出来,经过4条报文验证后成功。
其间出现三次偶然结果凑巧一致的情况,但是换另外一组数据就不对了,

网友:
不是异或
A5 A5 00 00 00 46 12 60 11 21 09 56 34 05 15 11 80 EE
A5 A5 00 00 00 04 12 40 11 21 09 46 34 01 95 10 18 81
A5 A5 00 00 00 28 13 20 04 20 15 29 12 00 30 27 30 3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个月为了跑一个crc计算,16bit,不知道多项式,不知道初始值,用网上的在线计算网页盲跑,跑了大概30 ...

网址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址可以分享一下么?

搜在线crc计算就行了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在线crc计算就行了多的很

在线的CRC16逆反一般只逆反2条数据包,出来就有很多种了吧

网友:
我是一条逆算,
看我的描述,肯定会有机率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址可以分享一下么?

关键是能自动跑的,我搜出来的大多是只能一个一个手工跑的。

网友:
没准人家还加盐了呢, 折腾这干啥?

网友:
初值从0到255都试下

楼主:
如果多项式不是定值,就没戏了。已经基本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移位加异或,需要大量的数据才能破解,就这几帧根本找不出规律

大量数据也难,除非是公开通用算法,否则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多项式不是定值,就没戏了。已经基本放弃了。

我说的不就是啥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穷举盲猜嘛?
你自己在花时间找一下吧,我也没有去专门记个网址啥的,

网友D:
如果我的协议最后的校验是前面所有字节的累加和,但是累加和要做一个映射,我把校验字节的8个位,按照b7b6b5b4b3b2b1b0映射成b2b4b5b7b0b2b3b1b6这种方式,是不是就很难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的协议最后的校验是前面所有字节的累加和,但是累加和要做一个映射,我把校验字节的8个位,按照b7b6b ...

我当时那个在线计算的会有选择crc后的值再处理的,比如结果再异或一个数等等这些操作,但是不一定就是你说的这种,只是说肯定可以处理,这才几位数据啊,电脑遍历一下啥都不算

网友E:
这个怎么这么像我的通讯协议,楼主破解我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这么像我的通讯协议,楼主破解我的东西吗?

你告诉我们答案我们看看是不是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这么像我的通讯协议,楼主破解我的东西吗?

其实跟这个设备没啥关系,我们是要接入一个平台,平台支持很多种协议,但是都没听过,我就看着这个简单一点,想按照这个格式上传数据。
这个不能用的话,就换一个其他的,还没来得及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跟这个设备没啥关系,我们是要接入一个平台,平台支持很多种协议,但是都没听过,我就看 ...

那应该有平台文档,看文档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2024-02-01):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这么像我的通讯协议,楼主破解我的东西吗?

这个校验能指导一下吗?可以有偿。
我也不想搞,领导老催,想着拖过去得了,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校验能指导一下吗?可以有偿。
我也不想搞,领导老催,想着拖过去得了,没成功。 ...

A5A5开头不是我的风格,我的都是AA开头的。我只是说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