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实现男声到女声的转换,绝对能用

楼主(2023-11-26):
(VIP++福利贴:本资源由坛友 jetbo   提出申请,由阿莫网上搜集与上传,版权归原作者。)

楼主: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 ... 1001.2101.3001.5697

网友:
[y,Fs,bits]=wavread('voice.wav');%读出信号,采样率和采样位数。

sigLength=length(y);
Y = fft(y,sigLength);
%Pyy = Y.* conj(Y) / sigLength;% conj函数,用于求一个复数的复共轭
halflength=floor(sigLength/2); % 根据模板大小确定要扩展的边界
f=Fs*(1:sigLength)/sigLength;
stor=Y(1);
Y(1)=0;
absY=abs(Y);
figure(1)
subplot(3,2,1);plot(f,absY);xlabel('Frequency(Hz)');grid on
axis([0,f(end)/2,0,500]);
t=(0:sigLength-1)/Fs;
subplot(3,2,2);plot(t,y);xlabel('Time(s)');grid on
y1=y;
Y0=Y;
Y1=circshift(Y0,100);%移频
absY1=abs(Y1);
subplot(3,2,5);plot(f,absY1);xlabel('Frequency(Hz)');grid on

y2=ifft(Y1);
subplot(3,2,6);plot(t,y2);xlabel('Time(s)');
wavwrite(y2,1.45*Fs,bits,'voicechanged')

大概读了一下,应该是先对信号做fft,在频域用circshift函数做移位,也就是频谱搬移,低频搬移到高频,然后再ifft傅里叶逆变换回时域,这样频率就高了,同时时域的总时间没变。

不知道在时域与一个载波相乘,然后得到一个较高频率信号和一个较低频率信号,去除低频,能不能实现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