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猫后面的路由器设置成同个网段

楼主(2023-11-26):
猫的ip192.168.1.1想把猫后面的路由器设置成192.168.1.x. ?

楼主:
设置的目的就是有个摄像头在猫(192.168.1.x)的边上,但是接在猫下面的路由(192.168.0.x)上。目前想偷懒不想拉网线

网友A:
路由器配置成交换机模式,关闭DH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配置成交换机模式,关闭DHCH

现在设置成同个网段但是搜不到接在猫后面的摄像头

网友:
画个简单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配置成交换机模式,关闭DHCH

可以了?,接在猫后面的那个摄像头被我接在iptv的网口上。换过来就ok.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