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说想学魔方。我昨晚花了一小时学会了(当然熟练和高速还需要长期练习)

楼主(2023-11-27):
前天孩子说想学魔方,我昨天买了一个。看孩子鼓弄了一晚,很有兴趣但没有进展。

于是半夜我爬起来,用了一个小时学会了。以前小时候也买过魔方,但一直不懂怎么玩。总以为会魔方的人很厉害。现在才发现,其实只是差了1小时而已。

当然,1小时是入门,要玩得快,还需要不断的练习。

建议大家在变成老人之前学会,以后可以玩魔方防止老年痴呆。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E411h7WJ?t=124.0
差不多1个小时,半个小时看视频,半个小时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E411h7WJ?t=124.0
差不多1个小时,半个小时看视频,半个小时联系 ...

我是看这个视频,看完就会了。

【零基础学会魔方!超详细的三阶魔方入门还原教学!-哔哩哔哩】 http://b23.tv/r9Abnc9

这是2阶的教程

【【震我一下魔方宅】二阶魔方零基础入门还原教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4hN47CB

网友:
以前大学里同学教的,现在还会,不过没练过进阶,1.30秒左右

网友B:
莫总厉害,大概10年前也是看视频,大概3小时学会记住了。最快60多秒,始终无法突破一分钟以内,可能是比较笨的方法。两三年后没玩就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总厉害,大概10年前也是看视频,大概3小时学会记住了。最快60多秒,始终无法突破一分钟以内,可能是比较 ...

使用上面视频,我估计1分钟内基本不可能。

手要非常快。

另外,上面的公式都是机械死板的,比如从上角移到下角:上左下右。

我经常发现要拧差不多10次才完成(当然也有1两次就成功的)。

高手肯定不是利用这些死板的公式,肯定根据实际情况变通,避免要拧近10次才完成上下更换的情况。

网友C:
进阶技巧其实也是空间换时间,靠记更多的公式换取更少的步数,感觉普通人没必要记,记住基本公式,能解就足够了。

学会了三阶可以继续学四阶,多记几条公式而已,基本原理是先将中间两行还原成同一个颜色,剩下就降维成三阶了。

网友:
大学的时候总玩。就是入门的方法。公式已经忘了,但是拿在手上靠着肌肉记忆还是可以拧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上面视频,我估计1分钟内基本不可能。

手要非常快。

我当时应该也是这个方法,分7步,每一步对应五六转法,同一个转法转多次可以转成要的结果,总共记42钟手法就可以,时间长短有运气成分。“高级一点”的手法好像有分3步,每一步两三百种情况。不知道还有没新理论

网友D:
每次看完,对着公司还原后都觉得学会了,但是老是记不住公式,不看公式还是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阶技巧其实也是空间换时间,靠记更多的公式换取更少的步数,感觉普通人没必要记,记住基本公式,能解就足 ...

四阶的公式太长了。有两个一段时间不玩就忘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次看完,对着公司还原后都觉得学会了,但是老是记不住公式,不看公式还是不会 ...

三阶都是多练就好了。成肌肉记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阶都是多练就好了。成肌肉记忆了

是的,练多了完全是肌肉记忆。脑子只需要想该用哪个流程,哪个方向,然后整个流程的8-10步都是手自动转岀来的(如果中间被打断就接不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看完,对着公司还原后都觉得学会了,但是老是记不住公式,不看公式还是不会 ...

还是玩得不够多。

楼主:
我买的魔方发现一个不好的地方:

光线不好的时候,白色和黄色很难分辨。

我视力没有问题,也没有色盲。

求推荐一款优质、大品牌的3阶魔方(我这个京东自营买的杂牌)

网友F:
买魔方送的有教程,但都是很简单的还原方法,基本就是几个步骤仅还原一个方块。但是比赛中肯定不可能用这种笨方法,那种几秒全部还原的不知道是什么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魔方送的有教程,但都是很简单的还原方法,基本就是几个步骤仅还原一个方块。但是比赛中肯定不可能用这种 ...

几秒全部还原的,估计记下无数公式,并且眼疾手快。

我自问没有这种天分 。

我能几分钟拼完,已经心满意足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魔方发现一个不好的地方:

光线不好的时候,白色和黄色很难分辨。

GAN的试试,算是不错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GAN的试试,算是不错的牌子

是这个?有好几种规格,选哪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GAN的试试,算是不错的牌子

好像是这个牌子。
挺贵的,得100多。。但是手感超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这个牌子。
挺贵的,得100多。。但是手感超级好。~

磁悬浮、可视磁力仓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磁悬浮、可视磁力仓什么意思?

原理不太懂啊莫大。
但是手感大概可以描述,就是拧的时候,不用对齐了,比如
1 2 3
4 5 6
  7  8  9
这种情况,123和456对上了,789和上面两层有个小角度,但是拧963这层没有影响,很顺滑就过去了。
如果十几块的魔方,是不行的。要卡住。

网友I:
四阶的会了后,基本这种基础的魔方都会了,二三四五六七。。。那种带图案的三阶魔方公式好像不一样要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不太懂啊莫大。
但是手感大概可以描述,就是拧的时候,不用对齐了,比如
1 2 3

你使用的哪一款?你在哪里买的?我跟你买一样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的哪一款?你在哪里买的?我跟你买一样就行。

交易快照里的型号是GAN356air风尚版-黑。和现在的对不上了。
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5a2vis9dbf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四阶的会了后,基本这种基础的魔方都会了,二三四五六七。。。那种带图案的三阶魔方公式好像不一样要多几个 ...

带图案的中间方块有方向区分,还要记只旋转中间方块的公式。

网友:
我买过一本魔方的书,后面一大堆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交易快照里的型号是GAN356air风尚版-黑。和现在的对不上了。
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 ...

太复杂了!

我该买哪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复杂了!

我该买哪一个?

如果是我。那个磁力轻装版就行了。第一个99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那个磁力轻装版就行了。第一个99块钱~

那我就买磁力标准版吧。

楼主:
京东客服:

您好,356m轻装版,标准版,京东版都是一样的型号哟,轻装版和京东版的配置清单都是一样的呢   标准版多了一盒ges配件呢,京东版的内核是原色的呢  轻装版和标准版内核是黑色的呢

GAN356 Maglev
拥有磁悬浮设计,能减少阻力,使面与面之间快速转动到位,有助于快速提高还原成绩,快来体验吖~

▲【UV亮面:高手竞速之选】用了UV高光加硬工艺亮丽感,耐磨度升级,表面触感会更加顺滑;

▲【雾面:经典之选】全亮雾面贴片设计,颜色鲜艳且难刮花防指纹;类似哑光质感

356xs这款是我们356系列的旗舰魔方,重量只有67g,可以调四档轴距六级弹力,还可以随手更换强磁、中磁、弱磁

356 M E是356 M的全新升级,磁力舱、数字化调试、轴心、蜂巢、卡扣拼接升级。
▲调试方式:356M E数字化调试轴距弹力,磁力不可调
356M标准版徒手更换GES调试弹力,2档轴距可调,磁力不可调
356M轻装版,仅可调试2档轴距,弹力磁力不可调
▲356ME为原色内核,356M为黑色内核
▲想要性价比更高磁力魔方,性能更好,选择GAN356 M E喔~

楼主:
引用 楼主:
京东客服:

您好,356m轻装版,标准版,京东版都是一样的型号哟,轻装版和京东版的配置清单都是一样的呢   ...

买了GAN356ME, 94元(使用了11元京豆变成83元)

网友J:
学了一个小时学会了一面,,后面的感觉太靠记忆了,,记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了一个小时学会了一面,,后面的感觉太靠记忆了,,记不住。

学会后,需要不断的强化练习,变成肌肉记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学会后,需要不断的强化练习,变成肌肉记忆。

我还需要先学会,,疫情的时候还买了本书对着看都没有学会,,
不知道是不是太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需要先学会,,疫情的时候还买了本书对着看都没有学会,,
不知道是不是太笨。 ...

看上面3楼视频就行。

网友:
我觉得 不看教程 纯自己摸索 拼出来更好玩

模方  还有可以连接APP的,显示步骤

网友K:
背公式,这种也是没什么用的,几年前玩过,基本1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现在公式都忘记,,又不会了
我看我同事玩十几阶的,自己拼各种图案,,这才是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有好几种规格,选哪个?

我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差别,就是去年我儿过生日要生日礼物,指定这个牌子的魔方,买回来确实比便宜货的手感好,还可以调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背公式,这种也是没什么用的,几年前玩过,基本1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现在公式都忘记,,又不会了
我看我同事 ...

你这种心态有问题:连三阶都玩不好,就妄想十几阶自己设计图案。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学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背公式,这种也是没什么用的,几年前玩过,基本1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现在公式都忘记,,又不会了
我看我同事 ...

拼图案的不需要记公式,就是理解,然后多练习就行了,多阶的反而好拼,仅仅是耗费时间,十几阶的拼一次是按星期算的

网友L:
离题问一下,孔明锁(鲁班锁)好玩吗?

楼主:
今天我将2阶、3阶的公式都背熟了。可以直接复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离题问一下,孔明锁(鲁班锁)好玩吗?

不好玩,玩过一段时间,真没意思,说动脑吧也不需要动脑,主要动脑不需要逻辑,一旦通了就不想再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将2阶、3阶的公式都背熟了。可以直接复原了。

再玩个四阶的,四阶的比三阶的多两个公式,四阶的玩会了再往上都会了,三五七奇数的都一样,四六八偶数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好玩,玩过一段时间,真没意思,说动脑吧也不需要动脑,主要动脑不需要逻辑,一旦通了就不想再弄了 ...

等老了,用来防止老年痴呆。活动手指和背公式。

楼主:
我学了,才能教孩子,才能跟孩子玩到一块。

网友M:
高中时不知道有公式, 就想着怎么想将单一色块,在不改变其他色块布局的情况移到想要的位置。  但好像做不到。  原来不是那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中时不知道有公式, 就想着怎么想将单一色块,在不改变其他色块布局的情况移到想要的位置。  但好像做不 ...

其实公式就是实现你想要的效果的,转来转去,每一次公式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求已经摆好的要复原,不信你看下视频。

网友N:
我不爱玩魔方,从小到大,一点兴趣都没有。。。。

网友:
我都是孩子拿着魔方教我,我不想学。他有时候做作业的时候还要去扳……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不爱玩魔方,从小到大,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也是,一直对魔方都没有兴趣。

直到孩子说想学。

于是,我马上半夜爬起来,花了一个小时学会,就可以指导孩子了 ???

孩子长大了,跟孩子相处的方式也应该改变。

楼主:
打乱魔方有什么快速口诀?最好不要太复杂的,好记的。

网友:
大学时能进一分钟,还是7步法。现在只剩肌肉记忆了,前段时间玩中间有些步骤已经忘了需要3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一直对魔方都没有兴趣。

直到孩子说想学。

我也是,以前都觉得会魔方的是脑子好使的,看来我只是差一个小时。改天也来学了教给小孩。

楼主:
我有个孩子,动手能力最强的哪个,二阶+3阶,一两小时就学会了。

我老婆花了2-3天才学会2估计她学不会三阶。

老婆不必太聪明,能干和能干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