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5557/5559退针器的DIY

楼主(2023-11-27):
经常用到5557/5559连接端子, 连接牢靠, 就是有时候需要退针时候很头疼。没有专用工具压根弄不出来。

买过成品的退针器,贵还不说,还经常容易顶断。这玩意没得太多技术含量,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就想着如何DIY各耐用的。

这个东西要求很硬但又要很细很薄,一般材料是不行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拿刀片来DIY,碳钢刀片强度高,还有韧性,于是找到这种刀片。

0.5的厚度,价格便宜,打磨下宽度应该就能使用

端子针的厚度在1mm,2片之间夹4片就刚好,考虑到弹性变形,采用2片夹3片。UV胶固定后胶带缠一下,再打磨。

打磨到位的话,用起来挺顺手的,硬度跟韧性嘎嘎的好,丝毫不担心顶断。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DIY 工具。

网友:
我还以为是599连接器,
那个一般都是买连接器送取针器?

网友A:
我自己用注射器针头做的,比TB上买的好用很多、硬度非常高。
方法是取粗的针头,用0.5mm的砂轮片对半切开,立刻就得到一个退针器了。

网友B:
不错,进来之前猜是针头或不锈钢毛细管做的,没想到是刀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进来之前猜是针头或不锈钢毛细管做的,没想到是刀片做的

说得我都想去买点针头来试试了,针头可以在孔中心再加个推针,更高级,不用拽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注射器针头做的,比TB上买的好用很多、硬度非常高。
方法是取粗的针头,用0.5mm的砂轮片对半切开, ...

这个砂轮剖针头,是个技术活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注射器针头做的,比TB上买的好用很多、硬度非常高。
方法是取粗的针头,用0.5mm的砂轮片对半切开, ...

多粗的针头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砂轮剖针头,是个技术活哇

不难的,买锡膏送的针头,够粗,打磨片切一下一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粗的针头比较合适?

买锡膏送的针头 ,淡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