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仿真下载程序的时候经常提示出错,要升级一下才能下载,这是咋回事?

楼主(2023-11-27):
请教一下大家,用J-Link仿真下载程序的时候经常提示这个框,然后要升级一下才能下载,这是咋回事?可以怎么处理

网友A:
山上的吧,无解,买正版就没事

网友B:
应该是固件损坏了要修复固件吧,虽然确实也是山寨货。

我的经验是这种现象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个jlink就要坏了,我认为这是山寨货的一个缺陷,参考电压电路设计压根就是错的。

网友:
掉固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吧,无解,买正版就没事

以前好像都不会,好像是把KEIL升级到KEIL5之后才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固件损坏了要修复固件吧,虽然确实也是山寨货。

我的经验是这种现象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个jlink就要坏 ...

应该是掉固件了,但是我每天都要更新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固件损坏了要修复固件吧,虽然确实也是山寨货。

我的经验是这种现象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个jlink就要坏 ...

这个会不会是因为我MCU的供电是5V,然后JLINK的输出电压是3.3V,我没切断J-LINK电压输出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吧,无解,买正版就没事

正版的链接有吗?淘宝看一圈都说是正版,感觉都是盗版

网友:
固定用一个USB口,先插USB,再给目标板通电,基本不会出现升级固件,先给板通电,再插USB,尤其是换USB口,大概率会出升级窗口。我手里几个9.x的山货都是这规律。

补充,我用的软件版本7.56d,高版本加了防盗版检测,不知道是哪个版本开始加的。

网友:
固件版本日期要低于驱动版本日期,避免升级提示。

够用就好,不一定要最新的

网友:
每天更新好几次,看来固件不行。有的厂家做出来的,可以正常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版的链接有吗?淘宝看一圈都说是正版,感觉都是盗版

先百度风标,在他们官网有淘宝店链接

网友:
MDK 提示jlink固件该升级了  不要升 升完就变砖  之前升过一个     后来每次都点NO

网友:
今天也手贱点升级现在变砖头了?

网友:
MDK不论用啥下载器,都喜欢帮你升级,IAR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1个月买了6个jlink,烧了5个,芯片发热,STM32F205的方案

网友C:
山货的BOOTLOADER是假的,只有一个固定的跳转,无法升级,所以就不停的提示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货的BOOTLOADER是假的,只有一个固定的跳转,无法升级,所以就不停的提示升级

是的,重新换一个J-LINK就好了,不提示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