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可以做这样功能的进出库管理吗

楼主(2023-11-27):
如100种类型电子元器件,外壳,按钮等等。
进库时候,输入正确数量,设置每套产品需要数量:如
1206   10k贴片电阻    10只
外壳                           1只
按钮        10只
等等

那么,出库时候,在输出栏填写:x套。

清单中可以按照设置数量进行修改。

或者类似单机版仓库管理软件(个人使用,最好是河蟹版)可以实现功能,坛友推荐一下。

网友:
用vba,没有不可能?

网友A:
excel还凑合吧,效率低点,好处是都会用。单机版的我用过新页的进销存ERP,也非常不错,上手速度快功能强大,个人用免费。

网友B:
你可以搜一下我之前的帖子,大概17年时候。
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新页进销存个人版,免费。里面有组装功能,一套多少东西组装成一套成品。也可以按照它的excel格式建立领料单,直接按照这个文档一次性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一下我之前的帖子,大概17年时候。
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好像搜索不到
望指点一下

网友:
excel崩溃时有风险

楼主:
对它有信心
反而是第三方免费软件
崩溃之后  会抓狂

网友B:
搜“这几天折腾了一个excel的库存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它有信心
反而是第三方免费软件
崩溃之后  会抓狂

数据量小的时候,应当可以凑合使用。
数据量大后,会没有效率。
我们公司用odoo企业版(包括了采购、销售、库存、bom、mrp等等),几千元一年。
odoo社区版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这几天折腾了一个excel的库存管理”

看见了
公司栏如何如何修改
坛友都遇见这个问题
望再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了
公司栏如何如何修改
坛友都遇见这个问题

说实话我现在也忘了怎么修改了
你折腾着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还凑合吧,效率低点,好处是都会用。单机版的我用过新页的进销存ERP,也非常不错,上手速度快功能强大 ...

新页的进销存ERP已经安装
功能太强大
以至于实现帖子中这个简单功能   感到是无从下手
指点一下:  主帖简单功能,需要几个步骤.
bom准备好之后,假如是产品10套出库,   库中各种元器件的数量/相应进行减少,   设置参数是那几个
官网上面有这方面说明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页的进销存ERP已经安装
功能太强大
以至于实现帖子中这个简单功能   感到是无从下手

大概是先建立“账套”,设定好元件库的物料编码规则,然后建立“元件库”,把你用到的每种元件、物料都输入进去。然后根据产品需求建立bom表,BOM表会对应一个成品。基础工作基本就完成了。需要生产的时候,可以直接选择bom做一个采购计划单,可以直接输入X套,采购计划执行后,库存就变成了bom数量的X套元件了。当然也可以不按照bom进行采购,直接输入元件编号+数量。有了库存以后,就可以下一个生产计划单了,直接选择bom输入x套数量,然后他会先检查库存是否充足,如果不够,缺的数量可以生成采购计划单。生成计划下单后,然后进行生产领料,执行完成后,库存相应减少,然后执行生产入库,库里的成品数量就响应的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先建立“账套”,设定好元件库的物料编码规则,然后建立“元件库”,把你用到的每种元件、物料都输 ...

谢谢解答
官网有这样操作的说明资料吗

功能太多产品,一下子还适应不过来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官网有这样操作的说明资料吗

所有的erp大概都是这样的流程,官方我记得是有的,也有论坛。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