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适合做数字电源的四开关芯片

楼主(2023-11-28):
输入最大大于20V~22V,输入要是能够带USB - PD诱骗最好

输出3 ~ 24v,,输出电流有1~2A足够了。可以通过IIC控制最好,如果IIC不行的话,可以PWM/DAC控制

手工好焊接的,最好肚皮下不要有N个独立焊盘

好买一些,TI和MPS都有几颗,但是买不到

有点类似PD芯片,但是可以数字控制。

应用场景:
类似于便携式的数字电源,输入使用常见的充电头来搞,输出24V2A能够满足99.99的工况了。

网友:
找南芯DCDC

网友:
MP4245
不过内置两开关的MP4247会便宜得多

网友:
记得坛友有推荐一款国产PWM的,当然国产IIC的很多,但是拿不到资料。

网友:
IIC的太少见了,基本都是通过调整参考电压来控制的,也就是DAC控制。加一片IIC接口的DAC或者单片机PWM阻容滤波成DAC来控制算了。

网友A:
1. DCDC建议参考2楼的,南芯有很多,IIC的大多都带,你这个电流范围有点宽,如果真是要24V/2A,那估计要外置MOS的才可以;

2. 如果要诱骗PD,找那个FS312,很多规格的选个合适自己的,或者慧能泰,带IIC的可以自己通过IIC申请需要的电压;

3. 这些基本都是带底部焊盘的,都能手焊,多熟练下烙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CDC建议参考2楼的,南芯有很多,IIC的大多都带,你这个电流范围有点宽,如果真是要24V/2A,那估计要外 ...

独立的一个焊盘没问题,我是直接打一个通孔焊盘,后面直接灌锡。

就怕底部独立几个焊盘,那就很尴尬了。

楼主:
看了一圈,南芯的SC8701,DCDC较为合适,PWM控制。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18231324071
基于SC8815实现, 带I2C 设置接口,HMI用STM32f0实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3689412016
基于STM32F3设计

网友B:
LZ是不是对数字电源有什么误解,数字电源是指DSP或单片机直接控制PWM的电源,你的需求叫数控电源。

网友:
智融有不少车载充电的方案,很多都带I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不是对数字电源有什么误解,数字电源是指DSP或单片机直接控制PWM的电源,你的需求叫数控电源。 ...

确实是有误解

数控电源吧。

网友:
国产屹晶微的可以看看,我记得有一款四开关芯片,这家在某宝上有官方样品店,价格贼便宜,我前几天就看到他们家有一款支持到600V的同步升压控制器,居然只卖到2.5,这个价格把我吓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