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速便宜的12位AD型号

楼主(2023-11-28):
如题:速率最少2MHZ,国产的都可以。

网友A:
不说性能参数,用一片带12位ADC的单片机吧,国产的几毛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说性能参数,用一片带12位ADC的单片机吧,国产的几毛钱。

刚好也在关注.顺道问问.
不太贵也行,单通道. 50RMB左右. 国产也行
需要12Mbps, 12bit,等效采样率100k以上吧.
做42khz的超声波采样,反馈控制使用.,主要需要稳定有1%的误差都能接受,不要上下乱跳.

电路上做峰值采样后,做反馈使用,不稳定会震荡严重.加大电容了,又控制滞后.
望有经验的推荐.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性能参数,用一片带12位ADC的单片机吧,国产的几毛钱。

就高速这两个字最少值5元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也在关注.顺道问问.
不太贵也行,单通道. 50RMB左右. 国产也行
需要12Mbps, 12bit,等效采样率100k以上 ...

其实为啥不用相位反馈,电流电压做个过零比较器然后两个脉冲之间计算时间差,差值为0的时候恰好在最佳谐振点,我觉得电路上应该要比反馈电压电流大小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为啥不用相位反馈,电流电压做个过零比较器然后两个脉冲之间计算时间差,差值为0的时候恰好在最佳谐 ...

我们需要做单波脉冲激发,发射波和回波都要做回采.

发射频率也不是固定的,20k~50k变频.

例外,结构上是4个超声探头封装在一体,相互之间也有机械传导的干扰

如果是测距的话,用相位法的确简单很多.

网友D:
stm32h750自带的AD满足这个位数和速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需要做单波脉冲激发,发射波和回波都要做回采.

发射频率也不是固定的,20k~50k变频.

你这个需求用的是包络检测电路而不是峰值

网友:
stm32f103的adc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h750自带的AD满足这个位数和速度要求。

很多都可以的,但是要便宜的不好找,我要的最好6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为啥不用相位反馈,电流电压做个过零比较器然后两个脉冲之间计算时间差,差值为0的时候恰好在最佳谐 ...

具体咋实现的?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速度问题。

楼主:
先上个型号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咋实现的?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过零比较器电路去ST的LM393规格书里面找,相位差怎么捕获去锁相环芯片cd4046里面看

网友:
   16 BIT  ,250KSPS    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