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23 DMA访问DTCM问题,请大家看一下

楼主(2023-11-28):
最近调试一个项目,用的STM32H723处理器,需要把DTCM中的数据,通过DMA 发送到SPI外设上。
看了一下H7的参考手册,发现DMA1、DMA2无法访问DTCM空间,只有MDMA可以访问DTCM,于是乎就有这么个想法:
DTCM中的数据 <-> MDMA <-> DMA1或DMA2 <-> SPI外设数据寄存器
如果不经过额外的数据缓冲区,上面这个做法可以行吗?  ST有参考文档 或者 参考例程吗?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解决方法是把需要用DMA的内存定义在另外一个范围里

网友A:
MDMA有点复杂,没玩,还是用的传统的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解决方法是把需要用DMA的内存定义在另外一个范围里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因为DMA1或者DMA2访问不了DTCM,所以把数据放到普通SRAM中,就可以用DMA访问了。
但是普通SRAM的速度只有DTCM的一般,影响CPU的执行速度,还是不甘心呀,想要搞到DTCM中去 提高运行时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MA有点复杂,没玩,还是用的传统的DMA

ST官方提供的例程里面,没有MDMA + DMA1/2的例子,无从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官方提供的例程里面,没有MDMA + DMA1/2的例子,无从下手。

STM32H723用的人好少,我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将AD采集的数据搬至QSPI接口的PSRAM里,内存映射模式,读可以,写就是一直报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官方提供的例程里面,没有MDMA + DMA1/2的例子,无从下手。

有MDMA的例子
C:\Users\XXXXX\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H7_V1.11.0\Projects\NUCLEO-H723ZG\Examples\MDMA\MDMA_Linked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DMA的例子
C:%users\XXXXX\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H7_V1.11.0\Projects\NUCLEO-H723ZG\Ex ...

收到,我看一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23用的人好少,我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将AD采集的数据搬至QSPI接口的PSRAM里,内存映射模式,读可 ...

H723的主频高,大客户能够拿到不错的价格 20多元,用的人确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