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选型的一个大概经验

楼主(2023-11-28):
ADC为AD7980
按照手册标称, 1Msps, 16位分辨率.
是否可以理解为,以16位分辨率,每秒,可以获得1M次的采样,及读数.
还是说,只能获得1M/16 = 62.5K次的采样及读数?

另外:   42k的超声信号,我的ADC采样电路带宽选取,至少应该在80k以上才合适,而一个波形需要完整复现,采样点多一点更好,假定按照每个半波5个点,一个全波10个点,至少ADC的采样率需要 每秒400k次以上.

        如果采样电路在80K,那我对应选择的运放的带宽,至少应该在80kx10,等效带宽应该在800k以上?
        按照ADC手册推荐的运放,ADA4841
        在10倍放大的情况下,带宽可以理解为2M,而红色曲线如何理解?

网友:
我只知道1MSPS就是一秒采样100万次。

网友:
嗯,想要分辨率就别要精度,16位目前最好用的也就60k

网友:
红色曲线所指的不是针对输入信号的频率吗?不是采样频率吧。(我也是似懂非懂)

网友:
自行读芯片手册,最高分辨率和最高速度有时候不是同时的。

网友:
10倍采样率去进行

网友A:
这个ADC采样率就是1M,16bit,不是60k,16bit,如果你的超声信号是调制的采个200k都没啥问题,当然你的前放得满足增益带宽积要求

网友B:
吞吐速率指的是数字口的速率,就是数字接口的速度,加数据头尾最少除20,就是最高1M/20=50k,头尾各一位+1.5位的间隔(min)
-----------------------------------------------------------
对不起,没看pdf,仔细看过pdf了,tsck可以达到15ns,那应该是指的adc的吞吐率

网友C:
没见到过16位能到200k的,adi并行的那个76系列8通道的也就40多k,到100k以后就剩15位了,开到200k也就14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吞吐速率指的是数字口的速率,就是数字接口的速度,加数据头尾最少除20,就是最高1M/20=50k,头尾各一位+1. ...

感谢!
我也看了手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谁做过类似的高速采样系统

个人认为,应该有很多场景会用到类似高速,高精度的采样

我这还只是单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DC采样率就是1M,16bit,不是60k,16bit,如果你的超声信号是调制的采个200k都没啥问题,当然你的前放 ...

感谢,初步我们也是这么规划的,主要是想看有谁这么用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到过16位能到200k的,adi并行的那个76系列8通道的也就40多k,到100k以后就剩15位了,开到200k也就14位多 ...

请问AD7689是你所说的这样吗?怎么看数据手册好像没提到这个特点啊?请问是看哪个参数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AD7689是你所说的这样吗?怎么看数据手册好像没提到这个特点啊?请问是看哪个参数呢?谢谢! ...

反正我一直都认为快了就一定牺牲精度

网友:
请问AD7689是你所说的这样吗?怎么看数据手册好像没提到这个特点啊?请问是看哪个参数呢?谢谢! ...

位数跟精度是两个概念啊。
datasheet只说位数是16位,并没有说在1兆采样率的时候有效精度是多少位。
1兆采样率只是一秒钟给你1兆个16位的结果,比如你得到的结果完全在乱跳的,理论值100,实际是90-110之间乱跳,也是完全符合参数的。
通常来说你只能自己测,因为这跟你的前端电路也有关。当然你可以用它测一个足够好的固定电左源来检测它本身的噪声。

网友C:
楼上所言极是,SINAD决定了快不了,而且还有温度这件事。以16位为例,当100k速率的时候,即便是基准5ppm,其他器件都5ppm都会在常温下变14个当量。假设每个当量是1/65536基准电压。但有些场合,比如示波器必须要快就只能选择一堆adc并行工作了。就是一个电阻比如1k的阻值到100k噪声系数都可以轻易看出来。
在一些测量场合,比如万用表,需要更加精确的读数,ADC会变得异常复杂,比如34401读6位半的时候基本快到1秒了,但3458a读6位半比34401快了几千倍,不过付出的代价不是34401能比的。所以不能看别人能做就认为自己能做的出来,尤其是认为买一个单片的ADC就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所言极是,SINAD决定了快不了,而且还有温度这件事。以16位为例,当100k速率的时候,即便是基准5ppm,其 ...

的确我们测试了stm32f3的单片机,对一个1.25v的恒压源输出做数据采集,跳动非常厉害.实际不跳动不到11bit

这也是我请教大家的原因,好的ADC,以及配套的运放电路,在一定需求前提下,是可以提升信噪比,获得比较好的数据输出.

这个项目初步选用这个adc和配套的运放,参考电路初步也按照官方参考来做设计.感谢各位讨论指点.

如有兴趣,可以继续下去,我项目有反馈也会跟进上来.

再次感谢!

网友:
你首先要分清分辨率和精度的区别,1MHz采样16bit分辨率,就是能得到每秒采集100万次的16位分辨率的数据。但是精度达不到,有些AD会给出无噪声分辨率参数,这个才是真实的跟采样率有关的。一般采样率越高,无噪声分辨率越小。

网友:
其实前端对于德尔塔西格玛类型的也特重要,但stm32貌似不是,不过也需要很好的前端,像103系列快一点的时候输入阻抗贼低,没有前端根本不能用